准备做个墙上带开关5孔面板的指示灯,请大家帮忙给看看

楼主(2018-05-18):
如题,准备做个墙上带开关5孔面板的指示灯,请大家帮忙给看看。

        其实各种插排里都有指示灯,坛子里也讨论过费电什么的。因此,想着是既能省电,又不会成本太高,这里说的成本不是工厂做,而是坛子里的朋友们做起来算。这个电路准备用在一个小洗衣机的插座上,这个洗衣机在洗手间,平时几天洗一次,按说有个开关就行。但是那洗衣机工作结束就灭灯了,没任何显示了。大家如果不在意,也就会忘记关掉开关。这洗衣机就一直通电。所以才有加个显示的想法。随便找了个发光管,绿色的。测一下发现,基本上要到5mA电流才比较亮。一般插排上是一个100K的电阻串个发光二极管,按说电流也就2mA多点。我这个要求有点高,5mA,大了许多。如果用电阻是效率太低了,发热量也大。最后设计的电路如下图:设计的工作电流6mA。

        此电路除CBB电容、LED管要单独找一个外,其他的电阻大家都有,二极管很方便就可以在从前的节能灯上拆出来,发出来是想让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想不到的,给提提意见。这个电路,玩的成分居多,不能推广。自己用着好就行了,也许有省电的功能,但实际是否比简单电路来的合理、省电,我手头没有功率表,也没法给出定量的答案。只能是朝这方向努力。

指示灯驱动电路

指示灯驱动电路

网友A:
这样就可以,很简单,且没有频闪。

网友:
只要电阻合适,不用整流滤波一样的可以,电阻串LED接入电路中就行

网友:
不需要这么复杂吧。高亮的LED串个1M以上的最简单了既省电又不会坏

网友B:
我觉得没有必要高这么“复杂”的电路。元件多反而容易出问题,尤其是那只10uF/50V电容年久很容易爆裂。倒不如用一只220K/1W电阻串一只LED(如果卫生间光线足、电阻改用150K),LED反向并联一只1N4007二极管、给交流提供反向回路,延长LED的使用寿命。还可以用一只470K电阻串联一只氖泡,使用安全可靠,耗电更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用不着这么多元件的。找一些高灵敏度的红色LED,串一个四分之一瓦甚至八分之一瓦的1MΩ电阻直接接 ...

   你的电阻阻值这样取值你觉得能不能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没有必要高这么“复杂”的电路。元件多反而容易出问题,尤其是那只10uF/50V电容年久很容易爆裂。倒不 ...

想起了几年前,有几个“大佬”对是否要在“LED反向并联一只1N4007二极管”的争论,是某一大学的教师写了一本书,其中提到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阻阻值这样取值你觉得能不能亮呢?

蓝色LED 能亮,其他颜色的就不一定亮了。

网友:
复杂太复杂,连滤波电容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没有必要高这么“复杂”的电路。元件多反而容易出问题,尤其是那只10uF/50V电容年久很容易爆裂。倒不 ...

确实复杂了,那个电解电容是故障高发点,只是这个电解是从节能灯板直接继承,应该尽量不用这种短寿的元件。用了电容降压、桥式整流,是想提高效率。一个电阻加一个发光管的办法,实在是效率太低。用氖管,亮度又差点。随手找个节能灯板,就是一个桥式加滤波,发光电流就加一倍。只是那个电阻,想起来不爽。用电阻是又便宜又简单,就是效率低。当然现在谁还在意那一点功率消耗?我这也是想不花什么钱,搞个高点效率的看看。但是开机的电容冲击也是个问题,有人想用稳压管吸收的办法,那元件又多了。最复杂的一个,是我用一个小变压器,给老式的饮水机,加了一个水开指示。烧水就灭了,烧好就亮。那个从机箱上拆下来的蓝色led,太刺眼了,最后又加了一个指示灯罩,才算能用。这次是在一个小洗手间里用,在一个角落里,人看不到面板,只能看到面板的侧面。所以才动了这个念头。所以人说,想多了。简单粗暴不考虑寿命效率什么的,是现在很多时候的赚钱之道。类似长虹电视机顶盒的假休眠。没有职业道德和良心的做法。我表示鄙视。

网友:
线路的确是有点画蛇添足,整流和滤波都是多余的。

网友:
高人有很多,

网友:
        只需一个发光二极管一只电阻就可以了,电阻阻值220K就是1个毫安。

网友:
我想问问,洗衣机待机耗电多少?

网友:
还是氖泡好用,又亮又省电。我就是给洗衣机开关加了个氖泡指示。

网友:
1N4007串电阻,串发光二极管,注意1N4007和发光二极管极性别接错,电阻取小些就亮,大些就暗

网友:
要用led,串个103或者104电容,简单,直接方便有效

网友:
一个数百千欧的电阻串微型氖泡即可,如果你搞维修换的那种损坏的电热锅的开关,去掉塑料壳子可以得到内部带电阻的氖灯,体积很小,氖灯个头比φ5mm的LED还小

网友:
最简单才是最实用

网友:
220VLED

220VLED

网上有现成的220V  LED灯
另外洗衣机让他24小时通电好了,我家的一直是24小时通电。
其实好多家用电器,24小时通电有好处,电脑关机后大电流的都关掉了,只要极小的电流耗电,电费是极微的,但通电会产生微热对部分电器有驱潮作用。

网友E(2018-06-21):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可以,很简单,且没有频闪。

为啥还要电容  你不看市场上多少插排都是一个电子带一个LED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还要电容  你不看市场上多少插排都是一个电子带一个LED

有这个电容滤波。可以平滑稳定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减少频闪。当然不接电容也行,问题一是有频闪,毕竟是半波工作,二是220V有高压干扰无法除去缩短二极管使用寿命。

网友:
面板有开关,很简单。先确定开关板键在断开的外观,即断开时那头低,在低的那端边用麦克记号笔端正写一个“关”字,省钱又环保。如嫌不够美观,超市有一种彩色贴纸,有开、关等字

网友:
串个630V电容最简单还对电网没影响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