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毛病自己修,不麻烦4S

楼主(2018-05-18):
最近,自己的朗逸轿车出了两个小毛病,一个是仪表盘故障灯亮,另一个是副驾杂物箱门扣手断.经检查,故障灯亮是因为后尾右侧刹车灯断丝,此刹车灯是双灯丝的,其中一根灯丝断.网购了两个灯泡和一个扣手,自己进行了安装,连邮费一共31元,如果去4S店维修,费用应该还要贵吧.注意灯泡卡扣是高低脚的,必须买相同型号的,否则安不上.另外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双灯丝灯泡断了一丝,行车电脑是怎样检测出来的?这两根灯丝是并联在一起通电的.

补充内容 (2018-5-22 19:02):
坛友"qq1618"给出了正确答案:灯泡的卡扣金属壳是二条灯丝的负极,中间的二个接头是二条灯丝的正极,
是分开的,不是并联。
3 打开后备箱,掀开防护棉.jpg
6 内部双灯丝,断开一丝.jpg
9
11 门内侧有两个小孔,分别插入螺丝刀.jpg
15

网友:
很好的,要是开去4儿子那儿,油钱+ 工时+材料+等待时间,说不定还受气,小活啊,

后面,换油,检查轮胎,啥的常规自己干,还是比较好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很奇怪,好多车都是副驾杂物箱门扣手断。

网友A:
很好,配件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配件多少钱?

一共31元,其中邮费7元.

网友B:
故障灯亮了,是怎么排查到刹车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灯亮了,是怎么排查到刹车灯的?

这个故障灯亮,查手册上说明是某个灯泡故障,自己在车上打开各种灯,让别人查看,最后踩刹车看出是右后尾灯不亮.

网友:
自己动手自己自足

网友:
灯泡的卡扣金属壳是二条灯丝的负极,中间的二个接头是二条灯丝的正极,
是分开的,不是并联。

网友:
行车电脑检测各个电路的电流,超出标准就报故障

网友:
楼主也是动手达人
我也喜欢自己弄
我自己啥工具都有。车床都有

网友:
这种小毛病一直都是自己修

网友:
这种小毛病都能自己查出来,真是高手

网友:
85年的尼桑公爵刹车灯泡坏一边仪表台就有提示,化油器的,刹车导线是经过一个小盒子进入刹车灯总成,据我的分析两个刹车灯泡就是取样电阻,烧断一个阻值就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