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管子叫啥名字?可作何用?

楼主(2018-05-19):
家里找到了一个不认识的管子,回想起来也许是七十年代时的进口黑白电视机上用的,所印的文字已磨没了。经过测试,已确认4、5脚为灯丝。后又在灯丝上加上电压(DC),又确知丝压6.3V,丝流0.3A.当欧姆表黑笔接2脚,红笔接3脚时,指示为0欧。由此推出2脚为栅极,3脚为阴极。其它各脚之间均不通。请问各位,该管是什么型号?可作何用?

九脚管

九脚管

玻壳内面涂汞,网状屏

玻壳内面涂汞,网状屏

网友:
从外形看也许是ECH81或ECH84。前者在电子管收音机做中短波变频。后者在电子管电视机做同步分离和振荡。真空管内不可能含有汞,汞常温下是液体,与玻璃不浸润,更不可能涂在玻璃内壁。你看到的镜面,在管顶是吸气剂,在侧壁是阴极蒸发出来的物质遇冷凝结产生。两者主要成分都是钡元素。

网友A:
我手里也有一套进口电子管电视机上拆的管子,其中有两只网屏的,型号也有,供你参考。
6EJ7

6EN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顶部和管身都有消气剂的,

因管而异,取决于吸气剂容器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有些管身有吸气剂的管子在相应位置并没有吸气剂碟片

强制老化了解一下。

网友:
二楼判断差不多,根据网屏的长度,估计是ECH81可能性大,其他的五极管网屏很少有这样长度,可对照6U1管脚判定一下。

楼主:
回复各位师傅,慧星师傅提供的6EJ7的管座图中,阴极1、3两个脚是内部相连的,而我这管1、3是分开的,所以不符。电真空师傅提供了ECH81\ECH84.我只找到ECH81的应用管座图,发现它是一个三极管+七极管的复合管(与6AJ8相同)。于是我再次把手头的管子灯丝加电测试,既测3、2脚之间的阻值(七极管),又测了3、9脚之间的阻值(三极管),发现都通,阴栅发射能力很好。再查类似管子,发现它等同于国产的6U1,管脚排列完全一样。是一只变频管,混频管。这样,全明白了。谢谢各位老师,矿坛真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也有一套进口电子管电视机上拆的管子,其中有两只网屏的,型号也有,供你参考。
6EJ7

6en2?6e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