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GA单卡收录机

楼主(2018-05-19):
从废品站淘一台VEGA收音录放音机,回家打开看到里面所有线都焊下来了,现在想把它从新接上但不知喇叭线接那,请高手赐教。

楼主:
怎么上图我不会

网友:
你首先要把图片压缩到300K以下。点“图片”,然后按地址选择图片,点“发表”,就可以了。

网友:
喇叭接线查功放芯片

楼主:
VEGA收录机接线问题

楼主:
VEGA收录机两个B324三极管通电烫手换了两个还是烫手,是什么毛病?

网友:
没必要整了,这机子电路简单,性能欠佳,是推挽变压器输出,而且功放管没了,估计也是原来坏了配不上弃修的,以你能力不可能有能力找代用管并调整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