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那里拆下的环牛

楼主(2018-05-19):
师傅们签定一下、这个是那里拆下来的环件啊?二根黑线通(粗)、二根红线通(比黑的细、红的套了绝缘管,黑的没套)、电阻都差不多几欧,谢谢!

网友:
看模样损坏不严重可不需要购置材料修复好,要是铝线的一般出自接头拆开重新接好即可。

网友:
看着功率差不多可以DIY个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红的是220V的,黑的是次级绕组的,你硬要纠结是哪里拆下来的,除了拆的那个人,其他的 ...

红的接220伏,为什么初级引线细而次级输出线粗?不懂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是12V射灯类卤素灯灯具用的变压器

谢谢朋友听了你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因为送给我的他爸爸是医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级高压,电流小,次级低压大电流,线粗~

一般看到的变压器都是初级粗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看到的变压器都是初级粗啊

你看到的可能是低压变高压的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按照工作频率可分为高频变压器(开关变压器)、低频变压器(工频电源);按照功能可分为降压变压器和升压变压器;按用途可分为电源、调压、音频、中频、隔离、输入、输出等多种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到的可能是低压变高压的变压器。

我说的是引线、不是指内部漆包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是一般看到的,那就是普通变压器,我估计他说的初级线粗是引出线而不是里面的漆包线~

兄弟说的对我就是这意思

楼主:
我说的是引线不是说漆包线

网友:
次级电流31.67A不粗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引线、不是指内部漆包线哦

初级接220V线粗绝缘层厚,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级高压,电流小,次级低压大电流,线粗~

谢谢兄弟!看来用处不大、不能做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就用处不大?不能做点焊机就用处不大?用处大了去了耶!你要做的点焊机需要多大电流?这变压器有300 ...

兄弟我不会绕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弟我不会绕啊?

可以送我啊,这总会吧

当然这只是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送我啊,这总会吧

当然这只是玩笑.

电流30多安应该不止300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