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用过16位或24位ADC芯片,可以测0到5V电压的

楼主(2018-05-19):
有个项目需要一个采集0到5V的电压 ,分辨率要求0.5mv,有哪位用过16位或24位的ADC芯片,单片机自带的也行,但测量量程要在0到5V,之前用过芯海的24位ADC,但是差分输入的,不很理想。

网友A:
分辨率0.5mV是万分之一,16位ADC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0.5mV是万分之一,16位ADC足够了。

你用过?哪个芯片?

网友:
TM7705,16BIT单电源双通道ADC,价格便宜,官方提供源程序,简直不能更方便。

网友:
记得STM单片机有16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哪个芯片?

太多了,AD7705、7706、7708、7792,LT1605、1609、2208、2217,MAX1132、1177、1178、1179,ADS1100、1112~1115、7805、7809,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AD7705、7706、7708、7792,LT1605、1609、2208、2217,MAX1132、1177、1178、1179,ADS1100、11 ...

这些测量范围只有0到2.5V

网友:
16bit adc?  基准要求很高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测量范围只有0到2.5V

不好意思,看起来您不适合干这个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起来您不适合干这个活。

对牛弹琴了,哈。

网友:
ltc2400 24bit sop8 很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测量范围只有0到2.5V

电阻分压,有你想要的让范围

网友:
有很多ADS12xx系列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干这个活,必须注意本身的基准电压是否正确,这个很要紧.
另外,输入噪声是否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分压,有你想要的让范围

传感器本身输出的信号就是0到5V的,再分压,精度就没那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被测信号用两个阻值相同电阻分压就是2.5?

传感器本身输出的信号就是0到5V的,再分压,精度就没那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起来您不适合干这个活。

传感器本身输出的信号就是0到5V的,再分压,精度就没那么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本身输出的信号就是0到5V的,再分压,精度就没那么高了

您这种项目,不做最起码的可行性分析么?您怎么知道分压以后精度没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种项目,不做最起码的可行性分析么?您怎么知道分压以后精度没那么高?

传感器输出最小变化是0.2mv,现在只要0.5mv,如果分压后,就成1m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感器输出最小变化是0.2mv,现在只要0.5mv,如果分压后,就成1mv了

等等!看到这我不明白了,0.2除以2能变成1?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感器输出最小变化是0.2mv,现在只要0.5mv,如果分压后,就成1mv了

天哪...

咱姑且认为您是笔误吧。

16位ADC的分辨率是多少算过吗?没算过也没关系,查查datasheet就知道了,看看够不够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感器输出最小变化是0.2mv,现在只要0.5mv,如果分压后,就成1mv了

分压后最小变化是0.1MV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感器输出最小变化是0.2mv,现在只要0.5mv,如果分压后,就成1mv了

16位AD,满量程是2.5v时,分辨率可达0.04mv

网友:
我表示要露出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了

网友:
楼主以为芯片厂商不会考虑0~5v的应用领域吗?一般有什么用什么就好,不需要太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