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美科mk600闪光灯电路图谢谢了

楼主(2018-05-19):
美科mk600闪光灯烧了一个电阻,请各位前辈提供一些闪光灯电路图,谢谢了!

楼主:
没有吗?万能的朋友圈

网友:
这个电路不是很复杂的,自己可以试试跑下电路,同时也能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楼主:
关键是没有概念,基本电路也没有,参考一下

楼主:
前辈们没有相关电路图吗?

网友A:
这个电路板上印着580ii-C,估计是仿的佳能580闪光灯。1,你得说说是人为搞烧的还得它自己烧的,人为搞烧的得描述一下搞坏的过程。它自己烧的就得分析一下原因或者查找其它联在的问题。2,最好多发几张照片上来,看看这个部位大概的功能是干嘛的,如果自己有电路基础最好绘制一个草图,这样自己也有思路,坛友也有思路。3,完整的电路图能找到的几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板上印着580ii-C,估计是仿的佳能580闪光灯。1,你得说说是人为搞烧的还得它自己烧的,人为搞烧的得 ...

谢谢了兄弟,分析一下电路,实在找不到电路图,估摸着其他简单闪光灯电路图电阻阻值3m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