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c牛麻烦看下

楼主(2018-05-19):
有两个c牛不知能不能作6p3p单端输出,牛.这牛不是电源牛,线圈电阻只有几欧,只能重绕

网友:
电牛代替输出牛用本身就存在缺陷,高低频性能要差很多,如果不在意,可以测量一下变比,根据阻抗比等于变比的平方来估算一下是否跟管子的阻抗匹配。

网友:
对音质不讲究的!可以代用一下!

楼主:
谢了.重绕行吗,初次级用多粗线.初级0.23线行吗,匝数多少,

网友:
看你发的图片,做6p3的单端输出牛足够了,不过两个c型铁心之间要留气隙,一般垫上0.2到0.3厚的绝缘纸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重绕行吗,初次级用多粗线.初级0.23线行吗,匝数多少,

0.23的漆包线可以用在初级,圈数2500到3000都可以,看你的铁心的窗口情况定,次级按你要求的阻抗照比例折算出来。

网友A:
你想把它 改成 输出?
可以。大小够了。

不能一味的以直流电阻判断什么。
最近 我修了一套  美国50年代的 6V6推挽小机。 电源电压虽然是110V的。但 电源牛的初级直流电阻,你猜是多大?  跟你说,只有5欧。  我都不相信,但就是这样,是好的,工作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把它 改成 输出?
可以。大小够了。

刚才把收音机转换到110伏档,测直流电阻是7。5欧,220伏档是35欧,供参考

楼主:
多谢各位了.下步准备绕牛了,这牛太重了,有七斤多

网友:
相同功率的单端变,总体听感EⅠ牛胆味浓,c牛声音亮丽晶体味!我有做对比过

网友:
真心佩服你们这些自己绕牛的

网友:
等着看您下次出如何绕牛

网友:
的帖子,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