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扫频中周请教

楼主(2018-05-20):
山寨扫频仪没有频标 便使用外接(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入频标:
请教:1.各点频标间距不等为什么?
2.  20Hz 扫描与1.78Hz扫描频点间距有差异,特别是前后465KC 点都不在同一地点

楼主:
我的这个扫频频率可以即时切换1.78Hz、8.32Hz、20.89Hz

网友A:
扫频线性差,变容管工作电压过高或变容管并联有电容

网友:
或者是扫频的锯齿波电压变形了,不是真正的锯齿波。正是楼上所说的"扫频线性差"。

网友:
变容二极管没有工作在线性电压段。

网友B:
1、是用函数信号源直接输出扫频+频标,用示波器看。
这个方法没有锯齿波的事,也就没有线性问题,如果有?或许是模拟波的时基线性?可用新的数字波来确认。
2、 用自制扫频信号源+另外一台函数信号源输出频标,用示波器看。
那就可能是,锯齿波的线性?

楼主有带频标的函数信号源(这个DDS现在算主流的吧),那直接用它简单。

补充内容 (2018-5-20 14:54):
上面说错,与自制扫频信号驱动的锯齿波线性无关,与示波器也无关,可能是函数信号源里的扫频必须选者线性扫频。

补充内容 (2018-5-20 21:08):

"山寨扫频仪没有频标 便使用外接(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入频标:"

网友C:
如果生产厂家调整,会不会这样调:

用极慢扫描,先校准一套中周,再用快扫描,记录下曲线。可能与慢扫描相差很多。但是,这个曲线就是慢扫描的曲线啊

以后调整,只要用快扫描就行,扫成记录的快扫描曲线,就是等于用满扫描出来的曲线。

不知对否?这也算是经验积累法工作的。

网友D:
用cd4017输出,各固定十个频点,可否线性?

网友E:
你的函数发生器是什么型号的?带频标?频标输入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F:
不同的扫速会有不同的输出,这个基本是正常情况,理论上也是如此涉及到网络的激励与响应速度问题。不知道你的仪器具体情况,只能说“应该如此”。显然,越窄的网络就要越慢的激励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

网友G:
很多人纠结于扫频锯齿波的线性,

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变容二极管,电压变化与频率变化的线性问题。

BT-3电子管扫频仪,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用的是正弦波去调制可变电感量电感,同时这个正弦波也加在示波部分的X轴,线性依然没有问题。

只要频率变化与调制电压的变化是线性的,与用什么波形去调制频率变化,关系不大,只要调制电压与X轴扫描的波形一致,就可以了。

关键中的关键,就是变容二极管上所加电压的变化与频率变化是否是线性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咖指点!
现在补充上图:
频标电路:似乎并没有与扫频输出连接。只是与后面二极管电阻电容相关:
重新刻度扫描频率与频标关系图:
期盼大咖再次指点

楼主:
不好意思,扫描频率书写错误!上下颠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函数发生器是什么型号的?带频标?频标输入是怎么连接的?

EE1642B1
https://wenku.baidu.com/view/e623c789d0d233d4b14e69b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cd4017输出,各固定十个频点,可否线性?

cd4017输出是什么仪器?我的是EE1642B1
https://wenku.baidu.com/view/e623c789d0d233d4b14e69b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用函数信号源直接输出扫频+频标,用示波器看。
这个方法没有锯齿波的事,也就没有线性问题,如果有 ...

没有高级仪器,用的EE1642B1函数信号发生器
https://wenku.baidu.com/view/e623c789d0d233d4b14e69b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生产厂家调整,会不会这样调:

用极慢扫描,先校准一套中周,再用快扫描,记录下曲线。可能与慢扫描 ...

感觉:因为快扫和慢扫465KC点不吻合,调哪个都可以。原来先用快扫先调再切换慢扫图像变化以为是快扫误差大所致,偶然用慢扫检查频点才发现两个465不在一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频线性差,变容管工作电压过高或变容管并联有电容

可能与扫频线性无关,后面有具体调频标点的电路图,昨天忘记上图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纠结于扫频锯齿波的线性,

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变容二极管,电压变化与频率变化的线性问题。

扫频线性肯定不好,专业仪器要不就是专业看 电路图就晕了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的扫速会有不同的输出,这个基本是正常情况,理论上也是如此涉及到网络的激励与响应速度问题。不知道你 ...

的确如此!要不咱就是一个山寨

网友:
线性与锯齿波无关,只和变容管的电压-容量的变化规律有关,变容管工作在2v反压附近,变容管可以串联大电容,但切记不要在变容管上并联电容,如果频率范围不对应该调整电感解决

网友:
这个图就对了。

设,谐振于465khz时,不论快扫描满扫描,锯齿电压是相等的。ok?
那么,

扫描频率高了;相当于,到达同一电压的时间短了,所以,显示到横轴上,就是向左偏移了。

网友C:
根据图上的频率偏移情况,先密后松。频率对于电压的关系,是反对数关系,或叫指数关系?

建议加到变容二极管的电压,应是指数关系,这样才好调整频率与电压的线性吧?

这样,电压变化是,先缓后快。频率变换也是先缓后快,前边就拉开了,后面间隔就变窄了。?

请参考。

网友:
有图纸?有图纸想个办法线性化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高级仪器,用的EE1642B1函数信号发生器
https://wenku.baidu.com/view/e623c789d0d233d4b14e69bd.ht ...

你是用自制扫频信号+示波器看波? 再用另外函数信号源输出频标。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自制扫频源不管线性好坏都不会影响你的频标,你要设置你的函数信号源里的扫频输出必须选线性扫频,不能选对数扫频。

补充内容 (2018-5-20 21:09):

"山寨扫频仪没有频标 便使用外接(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入频标:"

补充内容 (2018-5-20 21:22):
如频标取函数信号源的,为什么扫频不用函数输出的?这样不是只要连接Y一根线,更简单,不会有线性问题(只要设置线性扫频)。自制扫频+函数频标 ,这个思路可以,但同步?

网友H:
楼主是用函数源扫频还是另外自制的扫频仪?如果是函数源的话,内部扫频设置在线性扫频结果也应该是线性,如果是自制扫频仪,那就需要校验自制仪器的扫频线性,用直流电压代替扫频调制电压,在频率计的检测下,不难了解自制仪器的扫频线性度。变容管扫频的线性度,与变容管工作区段、LC回路的电感量、再就是变容管的接入系数等有关,通过实践不难改善。

扫频测试是动态测试,不同的扫速响应会有区别,楼主的扫速好像不快,这个问题应该不明显。扫频仪是用同一调制信号(这里都说的是锯齿波)一路驱动扫频振荡器、还有一路同步驱动示波器的X轴,分别看看这两个信号走样了没有,因为信号频率低,最好是直流耦合,如果是电容交流耦合,就要考虑耦合产生的走样或失真。

网友I:
我DIY的扫频仪是把锯齿波频率设成可调,调节范围为5HZ-55HZ.

扫窄带滤波器如晶体滤波器,扫频频率影响比较大,扫收音机中频带宽比晶体宽,所以影响稍微。

我先前就是为了扫频的频标不匀称的事儿发过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34318&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544308&extra=

经过这段时间焊过N多台扫频仪的经验,结论是,考虑太多了

用最简单的电路,只要扫频震荡LC数字调整得合适,不宽的频带内(如445k-485k),频标间距完全能接近匀称。

调整LC的小经验:确定变容二极管的合适电压段,并联微调电容补偿,L电感可调。如果还不线性(匀称),买质量好(进口)的变容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DIY的扫频仪是把锯齿波频率设成可调,调节范围为5HZ-55HZ.

扫窄带滤波器如晶体滤波器,扫频频率影响比 ...

你说的正确。 的确是变容管线性问题,经过修改电路得到如下图:
大有改观,然而快扫慢扫情况反转 ,但两个465不在一点没有变

楼主:
快扫比较匀称了,但慢扫依旧,只是变化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用函数源扫频还是另外自制的扫频仪?如果是函数源的话,内部扫频设置在线性扫频结果也应该是线性,如 ...

自制山寨扫频仪 ,用的直流耦合。问题多多,凑合能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图上的频率偏移情况,先密后松。频率对于电压的关系,是反对数关系,或叫指数关系?

建议加到变容二 ...

“建议加到变容二极管的电压,应是指数关系”好主意,但是我玩不转。下午修改了变容管接线,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