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开关电源的制作

楼主(2018-05-20):
电子管不像晶体管那样有着很长的寿命,随着时代的变化。电子管的数量越来越少了。但电子管功放特有的声音韵味和特殊外形还是有很多人留恋和回味的。要在现代技术下如何发挥好电子管的特长。
第一要解决灯丝在冷热状态下冲击电流:通常灯丝电阻在冷热状态有几倍几十倍的变化。直接给灯丝上电每次都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直到灯丝烧红才会稳定的电流。理想的灯丝供电最好是恒流源供电,保证灯丝不必承受每次启动的冲击。其次就是缓启动灯丝供电,灯丝供电电压从0V到6.3V有个上升的时间过程,以减缓冷态灯丝的电流冲击。
第二要解决的电子管屏压的冲击:电子管的屏压都有一定的极限,超过电压极限很容易缩短使用寿命或直接报废。现代的胆机供电基本取消电子管整流的这个低寿高耗的零件。高效的晶体管整流也带来了弊端,屏压供电没有了电子管整流的延时供电特征了。当灯丝没预热直接接入屏压时,负载等效是一只无穷大的电阻。没有经过稳压的屏压直接接入,屏压通常承受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1.4倍。直到灯丝达到额定温度才降到正常的工作电压,这个超额电压将持续数十秒时间。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的CRT电视一只显像管等效就是一只大功率电子管。即使每天开机几小时,一、二十年也很少有显像管报废的现象。电视机供电电路基本取消工频变压器,转而以高频反激电路取代。高频电源很好的解决了灯丝电流的冲击和电子管屏压的冲击。至于很多人认为的高频干扰!一个合格的电源几乎不存在的,没那台电视机视频图像和收音伴音有干扰出现。电视机的高频电源从最初的全分立电路一直发转至到最后的谐振软开关构架电路,性能和效率已经越来越好了。分析下下面一款经典的90W输出CRT电源:

L6565是一个属于谐振软开关的反激驱动芯片,这个电路启动后通过R8、C6的RC充电使输出电压有个零点几秒的时间常数,保证了灯丝电压的冲击和高压大电解充电的冲击,保证了灯丝的缓启动功能。同时TR1、R20、R21在高压的取样保证了空载和满载电压的一致。

网友:
个人制作,高频变压器是难点,有的原件质量不一,从而导致失败或是有干扰。如果有人组织套件估计还是有人尝试的,毕竟开关电源效率高,重量轻,电压适应范围宽,稳压效果好于工频变压器

楼主:
参照上图根据需要的的电压,再增加了高压的20S延时输出功能电路。

楼主:
外壳选择了淘宝一款50W的通用电源外壳。因为直接打样做PCB,费了好多劲才取得外壳的准确尺寸。这样打样出来的板子才完美的合的上外壳,否则又是浪费了。PCB和打样回来的实物对照了下外壳很合拍。

楼主:
开关电源搞了好多年了,除了原件要求正品外,电解电容都必须要求耐105度的高频电解电容。日产的实在太贵,台产或合资大品牌是不错的选择。至于最最重要的高频变压器实在麻烦,淘宝上的磁芯良莠不齐先后买了好几个商家的,自己磨气隙绕了个很理想的出来。测试满载90W半小时温度还在65度左右,然后叫厂家打样出来,结果打样回来的比我的磁芯温度高了15度。对小规模厂家而言只能做做电动车充电器那种低价变压器,大厂家根本不理你这些小数量的客户。首先大家了解下:开关电源工作频率不是越高越好,高频率的开关电源对材料要求很高并且很难测试合格,只有大厂才有能力做出稳定产品。相对66KZ工作频率以下的对元件要求不高,对于电源的温度磁芯在90度温度时损耗最小。电解电容是最怕高温的元件所以必须要105度耐温的。合格开关电源长期在100度以下是可以连续工作的。自己做的这个电源我设计是大约在40KHZ左右(谐振电源的工作频率是随工作电压变化的),低频率能保证电解温度不至于过高,降低电源干扰。焊好的板子,看了很有成就感。

楼主:
点胶防止电解高温脱落,装入外壳散热。装配完成,顺便用100:1的探头测试了下高压场管DS极的波形,波形非常理想。

电源空载时低压6.4V,高压300V延时18秒左右输出。带载低压3.5A,高压0.2A输出电压基本不变。
整个电源基本满足了前级、单端、小功率推挽功放的功率。

以前用开关电源做过一套DAC,小功率胆机耳放。有兴趣可以看看: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9137在RMAA软件测试下,开关电源性能是工频变压器不可比拟的。除非工频变压器加稳压电路才会比开关电源更好。

楼主:
对!取样必须是灯丝电压端。这样空载满载灯丝电压是不会变的。至于灯丝电压满载而高压在空载的开机预热状态时,高压会飙升很高。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必须在高压增加了延时导通功能,等灯丝发热正常后高压有了电流就恢复了高压电压正常了。

网友A:
很漂亮的制作。恒流供电、高压延时、电容器选择的经验都很实用。
看楼主制作时,感觉开关变压器磁芯是比较关键的元件。开关变压器能用现成的电脑电源的磁芯直接代用吗?我有好几台从电脑上拆下来的旧电源,功率大多在250到350W左右,想直接利用这些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的制作。恒流供电、高压延时、电容器选择的经验都很实用。
看楼主制作时,感觉开关变压器磁芯是比较 ...

可以用,但是电脑上的磁芯用在反激上要加气隙的。另外不能迷信所标的功率,电脑正常工作一般也就几十瓦功率,不用风扇散热很快就会烧了。自然散热EI33-EI35的电脑电源磁芯用在反激上也只能输出50-60W功率。

网友:
希望楼主组织下来个众筹。

楼主:
玩胆机的每人有一套还是必须的,就像一台万用表一样实用。搭个电路测试下性能或装台中小功率的胆机可以反复试用。

网友:
改进一下,取样在5V或6.3V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但是电脑上的磁芯用在反激上要加气隙的。另外不能迷信所标的功率,电脑正常工作一般也就几十瓦功 ...

谢谢楼主指点!

网友:
楼主好专业会制作就能随便玩,应该增加12.6V作为备用。

网友:
这个帖子太好啦!一看就是一线工程师的务实的、专业的作品!赞一个。
楼主能不能在高频干扰及其影响程度再论述一下?以解撅中短波收音机方面的应用。
另外,电脑电源,甚至各种通用电源1V的能不能改?如果能改,必将成为本坛标志性作品,造福坛友,善莫大焉。

网友:
     做得相当专业,很养眼。我也在折腾一款双变的,设想灯丝有6.3 V和12.6V,外加DC-DC模块延伸为1.2V、2.4V、4.2V、5V等灯丝电压,高压分三路,负压、中压和高压调,电压全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可调,以适应不同胆机的要求,不知能否成功,明天准备去打板试。

楼主:
两路独立反激电路,输出高压独立300V四组、负30v两组、6.3v大电流一组。各组都可以独立电压微调。这个电源是我装反相并联阴极胆机专用的电源。

网友B:
这个灯丝电压6.3V直流与交流效率不一样 会不会烧了灯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丝电压6.3V直流与交流效率不一样 会不会烧了灯丝呢

直流6.3V和交流6.3V是等效的:直流6.3V一直工作在6.3V(灯丝电压和电流是恒定的)、交流6.3V供电时灯丝电压、电流是时刻在变化的(灯丝电压一会正一会负、电流一会大一会小)。

网友:
开关电源重量轻,成本低,效率高,输出电压稳定等优点。工频电源成本高,体积大,笨重,但是故障率低,很低。一个合格的工频变压器只要负载匹配合适,基本用不坏。就这一点开关电源就望尘莫及!故障率是工频变压器的N倍。

网友:
支持开关电源!体积小重量轻发热低还具有稳压未来的趋势

网友:
支持开关电源

网友:
不错。好作品。也想做一个,但变压器是难点,不好绕。

网友:
这个有点难搞啊,变压器难找啊。

网友:
改彩电开关电源试过,不成功。

网友C:
改过一个,用老彩电电源改的,功率管发热有点厉害,就没装机壳,一次不小心碰到短路了一下,废了两个管,就不敢再搞了,不过开关电源的底噪真的很小,贴近喇叭也没什么交流声

网友:
坛里的高人就是多啊,磁芯这些的电子城有厂家直销的,我以前在深圳德普电子城看到过,也可以按你的数据订制,不过数量少了不行,好像看到淘宝有无壳的胆机电源,120元以上

网友C:
看楼主这水平,都专家级了,电源做的也漂亮,有多的套件,也想搞一套试试

网友C:
开关电源做好的话,可以减少胆机的重量,体积,效率高于工频电源,很多示波器,光功率计都是开关电源,惠普老款50541吧大概,整个铝壳,用外壳屏蔽加散热,胆机电源可以俈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过一个,用老彩电电源改的,功率管发热有点厉害,就没装机壳,一次不小心碰到短路了一下,废了两个管,就 ...

噪音确实小,发热厉害,老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做好的话,可以减少胆机的重量,体积,效率高于工频电源,很多示波器,光功率计都是开关电源,惠普 ...

好像有商品机出售,也是电源容易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这水平,都专家级了,电源做的也漂亮,有多的套件,也想搞一套试试

楼主水平的确专家级了,电源做的很漂亮!

网友:
外壳用2-4mm铝壳,功率管都利用壳散热,电解最好外露,小电解用105度的,功率够的话几年没问题,

网友:
这个帖子太好啦!最近正想做一6P14单端耳放,拟找厂家订做一个,嫌少不做。不知楼主是否能组织邮购,实在不行的话能否提供关键零件(比如开关管和变压器之类的)?谢谢。

网友D(2021-02-02):
老师您好,这个电源的变压器初级电感是多少?变压器那个表没有了。我记得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您好,这个电源的变压器初级电感是多少?变压器那个表没有了。我记得有啊。

这个电源大概还有缺个吧件的几十套散件在,当时总共弄了200套左右,自己装了部分捞回本就放弃了组装了。不过一直在实验更好的电源。那个电源电感是1.5MH左右,电感偏差些无所谓,但匝数比是关键。匝数比决定会不会炸鸡发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大概还有缺个吧件的几十套散件在,当时总共弄了200套左右,自己装了部分捞回本就放弃了组装了。 ...

谢谢老师,有不懂得还的请教你。

网友:
能生产定制成品就好了。

网友:
想请问各位,我19年在某宝够得蛋功放开关电源,用在功放正常,但播放FM收音(或用电源给蛋FM收音供电),却产生严重的噪声干扰,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htt去掉p://dianyuan.hqew.com/news/detail-513 这个看看先尝试电源离开收音机一段距离用长导线供电有无变化(确定是否电磁辐射)。无变化的加滤波电感解决。

网友E(2022-04-07):
看楼主的头像,相比有绕牛神器。能否开贴科普一下自制自动绕线机相关经验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的头像,相比有绕牛神器。能否开贴科普一下自制自动绕线机相关经验和方法。

可以,抽空我发帖让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E(2024-02-02):
今天又来拜读fysy老师的老帖子。之前设计过一套类似电路,想再重新设计一套小体积电源,请请教一下fysy老师,如果高低压绕组均采样能否达到高低压均稳定输出。如果高压和灯丝独立分开设计固然方便,但成本和体积会加大,不利于小型化。
另外老师能否PM您购买的外壳连接,我卖了几家,外壳厚度都在1mm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又来拜读fysy老师的老帖子。之前设计过一套类似电路,想再重新设计一套小体积电源,请请教一下fysy老师 ...

单个变压器实现所有绕组输出都稳压无法实现,一般以大电流输出绕组为取样稳压点,其他绕组输出电压另加线性稳压的办法容易实现。另外你说的1MM我没理解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个变压器实现所有绕组输出都稳压无法实现,一般以大电流输出绕组为取样稳压点,其他绕组输出电压另加线 ...

就是您在本贴展示的外壳,厚度比较厚足2mm厚,我购买的只有0.97mm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您在本贴展示的外壳,厚度比较厚足2mm厚,我购买的只有0.97mm厚。

哦,这款机壳厚度啊!不过我不推荐这个版本的电源了。我后期第二版的电源比这个更理想,可以查看我的帖子,有什么问题可以微信加我。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款机壳厚度啊!不过我不推荐这个版本的电源了。我后期第二版的电源比这个更理想,可以查看我的帖子 ...

点头像,看不到您的帖子,估计是权限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