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7P恒流差分倒相推6P6P推挽

楼主(2018-05-20):
翻出N年前的一大代子6n7和一大盒子6P6,决定唤醒她们唱

楼主:
参考的hifidiy论坛的法国6p14推挽电路

网友A:
都说6n7的线性不好,楼主实验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B:
6N7P本身共阴极作推挽的长尾倒相,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7P本身共阴极作推挽的长尾倒相,效果还是不错的。

6N7内部俩管子一致性很差,10多只管子才挑出一只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6n7的线性不好,楼主实验的效果怎么样?

正在测,初步看还行。400V/10ma线,2.5V栅负压,还不错

网友C(2020-03-10):
引用 楼主:
参考的hifidiy论坛的法国6p14推挽电路

楼主差分输出的波形怎么样,一致性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差分输出的波形怎么样,一致性好吗

楼主已经一年多没登录这里了、、、

你问的输出波形一致性问题,可以这么说:

有了那个阴极的恒流电路、输出波形的一致性是有保障的。(相位相反、大小相等)

(个人认为)

网友D:
奇怪了,我接的恒流电路无论怎么调试(包括换管),线性输出不超过2Vp-p,超过2Vp-p上半周就削顶了。难道这么多人在用都能忍受大小波的出来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我接的恒流电路无论怎么调试(包括换管),线性输出不超过2Vp-p,超过2Vp-p上半周就削顶了。难道这 ...

应该不会只是2Vp-p就削顶、、、贴出你的电路图来看吧

网友D:
测试是按这个电路的,实际测量单臂输出的波形(用10:1探头,实际读数乘以10) 该管子工作点都正常,无论怎么调试都是上半周超不过2V。不过两臂的倒相信号用在推挽因为相互取长补短,合成的波形最终还是上下对称的16Vpp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试是按这个电路的,实际测量单臂输出的波形(用10:1探头,实际读数乘以10) 该管子工作点都正常,无论怎 ...

这电路没有参数、也不知道你用什么型号的管、、、

不过没关系,下面这图给你,这里随意用的6N1管、如要改为其它型号,则电路参数稍作修改即可

  (仅供参考)

Fourier components of V(out1)
DC component:0.0836419

Harmonic        Frequency         Fourier         Normalized         Phase          Normalized
Number           [Hz]           Component         Component        [degree]        Phase [deg]
    1           1.000e+03        1.488e+01        1.000e+00         -179.63°            0.00°
    2           2.000e+03        3.584e-03        2.409e-04           82.76°          262.39°
    3           3.000e+03        7.705e-03        5.178e-04          178.46°          358.08°
    4           4.000e+03        1.709e-03        1.149e-04          -27.98°          151.65°
    5           5.000e+03        8.778e-04        5.899e-05         -142.40°           37.23°
    6           6.000e+03        2.366e-03        1.590e-04         -138.50°           41.12°
    7           7.000e+03        5.319e-03        3.575e-04          -21.87°          157.76°
    8           8.000e+03        3.848e-03        2.586e-04          113.60°          293.23°
    9           9.000e+03        5.852e-03        3.933e-04          128.43°          308.05°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0.084704%(0.104191%)

N-Period=1
Fourier components of V(out2)
DC component:-0.0836356

Harmonic        Frequency         Fourier         Normalized         Phase          Normalized
Number           [Hz]           Component         Component        [degree]        Phase [deg]
    1           1.000e+03        1.487e+01        1.000e+00            0.36°            0.00°
    2           2.000e+03        3.540e-03        2.381e-04          -97.76°          -98.13°
    3           3.000e+03        7.702e-03        5.179e-04           -1.54°           -1.91°
    4           4.000e+03        1.708e-03        1.149e-04          152.02°          151.66°
    5           5.000e+03        8.763e-04        5.893e-05           37.58°           37.21°
    6           6.000e+03        2.365e-03        1.590e-04           41.52°           41.15°
    7           7.000e+03        5.316e-03        3.575e-04          158.13°          157.77°
    8           8.000e+03        3.847e-03        2.587e-04          -66.39°          -66.76°
    9           9.000e+03        5.848e-03        3.932e-04          -51.56°          -51.92°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0.084633%(0.104135%)

v(out1)=29.7629 Vpp
v(out2)=29.7459 Vpp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电路没有参数、也不知道你用什么型号的管、、、

不过没关系,下面这图给你,这里随意用的6N1管、 ...

能否模拟个6N2的,你把元件参数标上,恒流就按我的电路简单些(PCB现成的方便些)。我实际测试下结果给你看下实际结果。

以前具体阻值记得不一定正确了,调整到恒流源是2MA左右、管子是6N2、阴极电位1v左右、阳极电阻80K。阳极电压280V,恒流接-24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否模拟个6N2的,你把元件参数标上,恒流就按我的电路简单些(PCB现成的方便些)。我实际测试下结果给 ...

6N2用在这失真大了些,负载能力也差点(输出阻抗40K左右)、下面的图供参考(因模拟数据取自电子管手册,与实际可能有些许差别)

N-Period=1
Fourier components of V(out1)
DC component:0.120373

Harmonic        Frequency         Fourier         Normalized         Phase          Normalized
Number           [Hz]           Component         Component        [degree]        Phase [deg]
    1           1.000e+03        2.249e+01        1.000e+00         -179.68°            0.00°
    2           2.000e+03        8.980e-03        3.993e-04           89.66°          269.35°
    3           3.000e+03        1.148e-01        5.104e-03         -179.33°            0.35°
    4           4.000e+03        2.803e-03        1.246e-04           -1.79°          177.90°
    5           5.000e+03        1.166e-03        5.183e-05           74.94°          254.62°
    6           6.000e+03        4.185e-03        1.861e-04         -152.25°           27.43°
    7           7.000e+03        4.266e-03        1.897e-04          -56.33°          123.35°
    8           8.000e+03        3.077e-03        1.368e-04          116.00°          295.69°
    9           9.000e+03        5.187e-03        2.306e-04          113.68°          293.36°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0.513576%(0.516705%)

N-Period=1
Fourier components of V(out2)
DC component:-0.120941

Harmonic        Frequency         Fourier         Normalized         Phase          Normalized
Number           [Hz]           Component         Component        [degree]        Phase [deg]
    1           1.000e+03        2.247e+01        1.000e+00            0.32°            0.00°
    2           2.000e+03        8.259e-03        3.675e-04          -91.85°          -92.17°
    3           3.000e+03        1.148e-01        5.108e-03            0.67°            0.35°
    4           4.000e+03        2.798e-03        1.245e-04          178.24°          177.92°
    5           5.000e+03        1.167e-03        5.195e-05         -105.04°         -105.36°
    6           6.000e+03        4.182e-03        1.861e-04           27.73°           27.41°
    7           7.000e+03        4.263e-03        1.897e-04          123.68°          123.36°
    8           8.000e+03        3.073e-03        1.367e-04          -64.08°          -64.39°
    9           9.000e+03        5.179e-03        2.305e-04          -66.33°          -66.64°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0.513716%(0.516844%)

v(out1)=44.7668 Vpp
v(out2)=44.7301 Vpp

网友:
有想法,有技术,我手头有一些电子管和一些油井电容也想唤醒她们唱,苦于没有方案没有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6N2用在这失真大了些,负载能力也差点(输出阻抗40K左右)、下面的图供参考(因模拟数据取自电子管手册,与 ...

难道我的电路有问题?找了下当时实际测量的电路,在这个电路上反复调整工作点,包括换管子等。上半周幅度始终限幅在2V。这个周末再去检查和实测和仿真对比下。谢谢MLD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我的电路有问题?找了下当时实际测量的电路,在这个电路上反复调整工作点,包括换管子等。上半周幅度 ...

不知供电电压是多少,电路图为啥总要截掩去一半哈、、、

为了满足6N2运行的正常状态,我这里取供电电压330V,从下面截图可看到屏极电压=240V左右,工作电流=0.88mA [(330V-241.5V)/100K]

你图恒流电路中用了稳压管,负30V供电拓展了恒流电路的应用空间(为了简单我常取消恒流电路的负压,这会带来很大的限制)

你说的削波问题,应该是存在的,这是6N2的运行不在正常状态、、、其中有恒流电路破坏了6N2的工作点是较大原因之一

在这个恒流电路里电阻R2(3K)是调整6N2工作电流的,而电阻R1(20K)是调整稳压管D1(5.1V)的

6N2的工作电流就不用多说了,稳压管D1(5.1V)的调整要注意满足最小电流(不能使电流太小进入截止而失去齐纳效应Zener efficiency)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要靠自己去找了(毕竟东西在你自己手上)

下面的仿真数据和截图供参考,但愿对你有帮助!

电路图:

输出波形图:

幅频曲线图:  (-3db落在5Hz~850MHz,两线重叠、说明两输出一致性和平衡度良好)

N-Period=1
Fourier components of V(out1)
DC component:0.0196973

Harmonic        Frequency         Fourier         Normalized         Phase          Normalized
Number           [Hz]           Component         Component        [degree]        Phase [deg]
    1           1.000e+03        2.427e+01        1.000e+00         -179.70°            0.00°
    2           2.000e+03        7.085e-03        2.919e-04           91.74°          271.44°
    3           3.000e+03        1.023e-01        4.214e-03         -179.44°            0.26°
    4           4.000e+03        3.299e-04        1.359e-05           44.78°          224.48°
    5           5.000e+03        9.485e-04        3.908e-05          -13.82°          165.87°
    6           6.000e+03        1.507e-04        6.208e-06          -62.54°          117.15°
    7           7.000e+03        8.652e-04        3.565e-05          163.76°          343.45°
    8           8.000e+03        1.423e-04        5.863e-06          151.72°          331.42°
    9           9.000e+03        2.597e-04        1.070e-05          -30.76°          148.94°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0.422489%(0.426519%)

N-Period=1
Fourier components of V(out2)
DC component:-0.0197495

Harmonic        Frequency         Fourier         Normalized         Phase          Normalized
Number           [Hz]           Component         Component        [degree]        Phase [deg]
    1           1.000e+03        2.427e+01        1.000e+00            0.30°            0.00°
    2           2.000e+03        6.932e-03        2.857e-04          -90.11°          -90.41°
    3           3.000e+03        1.023e-01        4.215e-03            0.56°            0.26°
    4           4.000e+03        3.277e-04        1.350e-05         -135.08°         -135.39°
    5           5.000e+03        9.493e-04        3.912e-05          166.14°          165.84°
    6           6.000e+03        1.549e-04        6.382e-06          117.89°          117.59°
    7           7.000e+03        8.644e-04        3.562e-05          -16.19°          -16.49°
    8           8.000e+03        1.414e-04        5.826e-06          -27.31°          -27.61°
    9           9.000e+03        2.599e-04        1.071e-05          149.03°          148.73°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0.422516%(0.426547%)

v(out1)=48.425  Vpp
v(out2)=48.416 Vpp

网友E:
建议:

  暂时取消恒流电路,用一电阻代替

  替代电阻的取值=18KΩ(30V÷(2×0.88mA))

  这电路用电阻肯定不平衡——先不管输出信号是否平衡、先看工作点是否正常,解决削波问题后再说

网友:
不好意思图上一半是为了截图显示清楚些,整图截下来根本看不清楚,现在我碰到的问题和其他部分不存在关系。完整电路图或PCB在坛里都发过,如果需要整个图可以打包发文件给你,R1是给5.1V稳压管一个正常的工作电流:30v/20k=1.5mA,R2是计算给6N2恒流值2MA左右的取值。实测这6N2的阴极电位是在1.2V左右,每管1MA左右,应该是设定在6N2的线性段的。我计算没错的话,这个电路就只需调整R2决定6N2的工作点了。但实际测量出来的波形就是上半周到2v就上不去了,下半周都正常。我只有周末才能去再检查我是否PCB上接错元件了。明天可能会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

  暂时取消恒流电路,用一电阻代替

感谢MLD:看了你的仿真我反思自己的问题,是我忽略了第二级栅压影响。今天抽空我翻出来重验证了下,结果事实如此:削波是第二级驱动信号过零后产生栅流造成的 插上第二级管子就削波了(图2,2-1),拔下第二级的管子输出正常见(图1,1-1)。

我的线路图因为要第二级输出260V P-P驱动信号,所以只考虑放大量忽略了第二级栅压的设定。

2-1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