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晒一下自己的绕线机

楼主(2018-05-20):
(无正文)

网友A:
那个传感器是什么计数原理

楼主:
需要24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传感器是什么计数原理

感应脉冲啊

网友B:
        这是DIY的绕线机吗?不错啊。

网友C:
做的不错。用齿轮传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DIY的绕线机吗?不错啊。

是啊,自己动手制作的质量要比买的好不是一星半点啊,主轴是装的轴承,全部构架尽可能用铝合金。计数系统是用感应脉冲式,数字形式显示,清晰明了,好过齿轮技术很多倍,缺点是反转也是加计数,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先关掉电源。如果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加装PLC或是单片机控制。如果那样的话就干脆再加两个步进电机,丝杆排线,触摸屏全自动了。

网友:
不错,我有两台老式闲置,现在也没精力绕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用齿轮传动更好。

齿轮传动还要加一个反向齿轮,比较麻烦。计划以后有可能加装排线丝杆,和主动电机。手动绕线只是暂时凑活用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齿轮传动还要加一个反向齿轮,比较麻烦。计划以后有可能加装排线丝杆,和主动电机。手动绕线只是暂时凑活 ...

比较麻烦,为了绕粗线受力防打伐、还是可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单位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6424&extra=

我去你当年好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你当年好帅啊。

那年二十二周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麻烦,为了绕粗线受力防打伐、还是可取的。

这个是同步皮带传动啊,一般是不会打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手能力很牛,做的很精致!买过一台手动双速绕线机,5~6年了还在柜子里吃灰,一次也没用过~

舍不得用吗?

网友F:
手边没有照片,没法发图,我的绕线机经历了几个过程:

第一个初级阶段,双手就是绕线机,左手把线框,右手绕线,费劲费手,也能绕出来。
第二个中级阶段,老式手摇的带机械计数器的绕线机,比起纯双手已经是质的飞跃啦;
第三个高级阶段,电动的飞跃nz-7 带电子计数器,解脱了一只手,右手排线,左手可夹只香烟!
第四个自动化阶段,数控绕线机,设置好了参数,做好前期工作,一点按钮,自动绕线,自动张力器。可以完全解脱出来,监控就好。

现在是第五阶段,烧的温度退了,机器挂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看了一下当年无悔君的照片和那个贴子。无悔君现在也是挺帅的呀说起绕线机来,手上也是用那种双速绕线机 ...

想法不错啊,开始绕线时就解除阻尼,停止绕线就加上阻尼。你知道有种电机带有调速系统吗?在主电机后面有个小的发电机。转速高就发电的电压高,反之就电压低。控制电路就在这个发电机上取样调速主电机。我是想说可以利用这个原理进行加减阻尼你看行得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看了一下当年无悔君的照片和那个贴子。无悔君现在也是挺帅的呀说起绕线机来,手上也是用那种双速绕线机 ...

就是这种电机。那个小盖子下面就是个小发电机。

网友H:
这简直就是专业制作嘛那像DIY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边没有照片,没法发图,我的绕线机经历了几个过程:

第一个初级阶段,双手就是绕线机,左手把线框,右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简直就是专业制作嘛那像DIY

最高荣誉,多谢跨奖!

楼主:
这个是绕线机吗?没见过啊,这个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头就有带有电磁刹车的单相电机,可以达到这一要求,本人就一业余爱好,不是专业绕牛的,不想搞这么复杂, ...

稍微更正一下啊,那个不是电磁刹车,是转速信号反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边没有照片,没法发图,我的绕线机经历了几个过程:

第一个初级阶段,双手就是绕线机,左手把线框,右 ...

呃!被你这样说感觉有点凄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绕线机吗?没见过啊,这个厉害啊

数控绕线,两个张力器,上面的是粗线径,下面的是细线径,都是电子张力器,全自动张力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被你这样说感觉有点凄凉啊

发烧到一定程度,逐渐理性啦,热度就减少了很多,但也没事时候做一做。。。

楼主:
多谢各位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