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星三角启动主线配线详细讲解,电工接触器必学基础~

楼主(2018-05-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前排就坐听讲

网友:
一般说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是有规定的,2.2KW以下的做星型接法 ,3KW以上的做三角形接 法,大功率电机为了 减小启动电流,采用星型启动,三角形运行,

网友:
实际电路中过热继电器(过荷继电器)是接在第一个接触器上端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基础,实际还得加上缺相保护~

星角转换启动我接过几个,是塑料回收的破碎机上的,电机22千瓦 ,使用的不是热继电器,是电机综合保护器,把电机综合保护器的二次回路电源并联在主接触器线圈上,95 96常闭点串联在停止开关上,延时保护 的时间要跳过星角转换的时间,电流保护对应角型电流,主线从保护器穿过   即可

网友:
对于我这个电工初学者,难得的学习到,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