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55录像机播放磁带放几分钟就自动停止了

楼主(2018-05-20):
松下F55录像机播放磁带放几分钟就自动停止了,再按下播放又可以播放,每次发病时间不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
是什么问题呢?机器大概3-4个月没用了,以前是正常的
求高手解答,哪个部件出问题了?

网友A:
录像带的毛病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B:
首先看看机芯接插件有没松动,其次看看播放过程是不是出现收带轮先不动而播放自动停止,要是出现收带先不动就自己停止播放的。一般都是收带轮刹车片磨损过多导致机械错位而出现播放自停,我都修几部机子都是这个刹车片出现问题的了!烧友估计也是录像机爱好者,先认真看看机芯播放是怎么自停的,再找故障!希望以上意见对你有效,谢谢!

网友B:
就是这个收带轮刹车片了!
20150621_100653_o,

网友C:
楼主应该先看看机器为什么会停止。是保护性停止还是正常停止。如果是保护性停止请检查:主导轴电机转动是否正常、收带轮转动是否正常、收供带轮旁边的光电管是否损坏(贴纸是否无损)、阻尼机构是否正常(主要是保证不能太紧)、带头带尾检测是否正常(更换E120的录像带试一试);如果是正常停止,请断开前面板排线用遥控器操作尝试是否还会停止(或者遮蔽红外接收,单用前面板控制)。前者一般都是机械问题、后者是电路问题。另外如果出现在录像时前检查防抹保护开关,清理氧化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像带的毛病吧,换一个试试

换录像带也一样的情况,播播自动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看机芯接插件有没松动,其次看看播放过程是不是出现收带轮先不动而播放自动停止,要是出现收带先不动 ...

谢谢,我一会去机箱盖打开,观察1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收带轮刹车片了!

我开盖子试了1下,发现是一般播放10几分钟,机器里咔哒一下,然后停止,压带轮退出一半,感觉是收到要倒带的那个位置,自动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看机芯接插件有没松动,其次看看播放过程是不是出现收带轮先不动而播放自动停止,要是出现收带先不动 ...

最后咔哒2声,播放停止,磁鼓转动停止,收带如下图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先看看机器为什么会停止。是保护性停止还是正常停止。如果是保护性停止请检查:主导轴电机转动是否 ...

最后咔哒2声,播放停止,磁鼓转动停止,收带如下图样式,是什么问题呢,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咔哒2声,播放停止,磁鼓转动停止,收带如下图样式,是什么问题呢,亲

这属于正常停止状态,能稳定运行10分钟机械应该是没毛病,属于控制电路的事,看看有没有开焊或者没插紧的地方吧,开焊的地方热稳定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属于正常停止状态,能稳定运行10分钟机械应该是没毛病,属于控制电路的事,看看有没有开焊或者没插紧的 ...

控制电路,在哪个位置呢,能不能发个截图,标注给我看下呢

网友D:
检查一下主导轴电机驱动IC2002、5脚供电IC2是否有裂焊  如果条件允许  能将状态开关、带盒开关清理下那是最好的了 如拆卸状态开关  应作好杆记  当然半加载下对位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主导轴电机驱动IC2002、5脚供电IC2是否有裂焊  如果条件允许  能将状态开关、带盒开关清理下那是最 ...

大哥,给个截图吧,感觉好像是天书。。。3个月前好好好的呢,好久不放了,就这样了

楼主:
没老司机?

网友(2018-09-07):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主导轴电机驱动IC2002、5脚供电IC2是否有裂焊  如果条件允许  能将状态开关、带盒开关清理下那是最 ...

会不会是压带轮不好,碾不出去磁带,收带轮不转自停的啊

网友:
QQ群690734288有高手给你出招。

网友E(2019-10-12):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收带轮刹车片了!

这个刹车片总什么替换,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我有配件  需要联系我18762339859

网友:
既然能正常播放10分钟左右,图声正常,说明机械部分电路部分都正常,故障部位应该是电子元件发热以后虚焊开路引起的,常见的问题是电源部分,主轴电机驱动芯片,鼓电机驱动芯片,这些地方的芯片容易热脱焊!
另外一个就是录像带的问题了,可能有掉粉的地方,光电检测管以为是到了带尾,系统就会自动停机倒带,不过倒带没有进行下去就停了,感觉还是电源部分少了一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刹车片总什么替换,请指点下,谢谢!

刹车片可以用旧机芯里找,也可以找录音带里面有一片羊毛毡,还是找不到,可以找旧皮鞋,旧皮腰带剪一点下来,用502粘上去,

网友E(2019-11-20):
引用 网友B:
刹车片可以用旧机芯里找,也可以找录音带里面有一片羊毛毡,还是找不到,可以找旧皮鞋,旧皮腰带剪一点下 ...

我也是唯一想到  录音带里面的毛垫   结果家里没有一盘带子    我直接刮花原来的 垫子 要黑色物去掉  暂时可以用了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收带轮刹车片了!

请问如何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何代替,

你详细点看看帖子,内容以前我发上来了。其实,录像机的刹车片就是毛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可以用皮制品代替,旧皮鞋,旧皮带都可以,用502粘上去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唯一想到  录音带里面的毛垫   结果家里没有一盘带子    我直接刮花原来的 垫子 要黑色物去掉  暂 ...

不能不要刹车片,因为这个刹车片过度磨损后会导致机械小错位,请另找物品代替,

网友(2020-03-23):
引用 网友B:
不能不要刹车片,因为这个刹车片过度磨损后会导致机械小错位,请另找物品代替,

也不是不要 就是刮毛糙点  可以用了

网友:
电机轴套看看有没有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