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迪尼电机

楼主(2018-05-20):
今天做了一个贝迪尼电机。贝迪尼电机好像效率比较高,电压范围宽转速高工作电流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44740.0.0

网友:
动手能力可真强,这里面有难度。霍尔电机

网友A:
转速由什么决定?磁铁多点是否转动更稳定,更快?

网友B:
这个可以按照楼主的电路做一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由什么决定?磁铁多点是否转动更稳定,更快?

(磁铁多点是否转动更稳定,更快):对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按照楼主的电路做一个玩

转子加工的好点,磁极数多点,线圈的线用的细点,双线并绕多绕点。争取做到12V电压电流在5mA以内。

网友:
做的真好,赞。

看起来这种电机原理上和霍尔电机相似,没有碳刷肯定效率比有刷电机高。

网友:
比较好奇那个线圈的制作,感觉门道在线圈里,结合之前的磁悬浮,应该可以用磁悬浮挂起来,整个转子浮空的效果

网友:
缺点是要人工起动.

楼主:
今天测点波形看看。转速6V电压时九百多转,20V时一千八百多转。这种电机长条形转子转速高,盘式转子转速低。

楼主:
这是一个用DVD主轴电机做的,光盘上放置了12个磁极,很省电的每分钟1千多转,那个小的现在可以调到3900转了。

网友C:
我发现楼主做转子的那块压克力是不是液晶屏的背光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楼主做转子的那块压克力是不是液晶屏的背光板吗?

真是啊!好眼光。

网友:
与小散热风扇原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