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MOS管电流的迷惑

楼主(2018-05-20):
几年前DIY需要MOS管,网购回来后自己做了简单的耐电流测试。
测试炸了几个管子后就不敢测试了,每个13元伤不起

当时测试大电流时只要看清楚数字电流表就关断,每次没超过5秒。40A以下电流是电压、电流表都看清楚,时间充足。

下面是该管子参数及我当时测试发在隔壁论坛的载图,请问各位老师我的测试方法错误在哪里?到现在我还迷惑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太简单了,为什么不参照电子负载的电路去做呢?你这管子只相当于开关,电流完全取决于电阻丝,电阻丝在 ...

你还不知道吧,电炉丝电阻冷热几乎不变。
还有我是放在水里面的,是为了让电炉丝能通过更大的电流。就手动增减炉丝改变电流的。

网友A:
你这太简单了,为什么不参照电子负载的电路去做呢?你这管子只相当于开关,电流完全取决于电阻丝,电阻丝在冷态的时候电阻很小的。有可能在通电瞬间过流炸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不知道吧,电炉丝电阻冷热几乎不变。
还有我是放在水里面的,是为了让电炉丝能通过更大的电流。就手 ...

我倒的没玩过电阻丝放电,不过电子负载倒是做了两个。

网友:
测试电路问题不大。 管子G 极并联一个0.1UF 电容有利于减少开关导致的脉冲高压,并可增加关断时间减少关断高压。电流越大,引线电感造成的关断峰值电压越高。 可以用一台100兆示波器看看是否有异常高压
  其实完全也已买一台晶体管图示仪,或本论坛的阶梯波发生器,用一台调压器驱动一台220伏变10伏,输出电流200安培的降压变压器(或者200安培的工频电焊机,二手货小于200元)代替图示仪的集电极电源,能取得更好的测试结果。

晶体管图示仪的电流不连续,也没有开关过电压,不容易烧毁被测管。
  山寨管子的抗雪崩能量指标比较差,使用可靠性无法保证。

网友:
22K电阻太大了,DS间加个RC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电流是缓慢上升,否则不管多大的管子瞬间加那么大的电流都一样炸,芯片内部的热量不是秒传的,大电流加 ...

我折腾电动车控制器时见电流缓慢上升发热更大更容易炸管,也就是工作在放大区时间越长越容易坏。

我迷惑的是管子的参数表:25°连续的漏极电流171A、100°连续的漏极电流121A、脉冲电流684A    是怎么测量的?还有功耗512W是在什么情况下测量的?

网友C:
楼主的测试方法有误,MOS管的电流不能这样测,有脉冲宽度要求,数据手册的后边有图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测试方法有误,MOS管的电流不能这样测,有脉冲宽度要求,数据手册的后边有图表。

谢谢

我只见到图表中的”连续的漏极电流“

既然有脉宽限制,我想参数表标 ”连续的漏极电流“就欠妥吧,比如三极管参数标的电流那可是实打实的(15A以上的管子没测试过),我做过三极管类似的饱和导通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折腾电动车控制器时见电流缓慢上升发热更大更容易炸管,也就是工作在放大区时间越长越容易坏。

我迷 ...

无限大散热器——管壳温度稳定不动为25℃(不升高一丁点!),这个其实很难办到,故而实际上都是用很窄的脉冲来测试。

网友:
瞬间大电流 ‘浪涌’ 激波的形成,是造成大功率管损坏的原因之一 ——选择内阻小的大功率管吧。

网友:
用机械开关做UGS信号源,应该是问题主因。

机械开关的每次接通和分断都会发生多次抖动,并产生一串形状和频率成分非常复杂的脉冲信号(见上图)。用这种信号在大电流设定的条件下去驱动MOS管,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由于MOS管多次发生不完全的开通和分断造成瞬态功耗超标而发生热击穿;二是造成大电流回路的震荡(D/S回路由于分布参数而产生阻尼震荡),同样会造成瞬态功耗超标。

大电流测试MOS管,还是做一个比较标准的整形电路做信号源比较好。另外,由于D/S回路的分布参数,MOS管很可能在截止瞬间被击穿。所以D、S直接的吸收回路不能省。

网友(2018-07-05):
没实际测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折腾电动车控制器时见电流缓慢上升发热更大更容易炸管,也就是工作在放大区时间越长越容易坏。

我迷 ...

管子的极限参数是在极限状态下测量的,用液态氮,零下100多度。

网友:
我这个测试仪已经用了十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