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5265功放驱动TDA2030声音还不错!

楼主(2018-05-20):
原电视机的AN5265功放声音不大,后面再加一个TDA2030带大点的喇叭,发现声音变好听了,这样做比一个TDA2030声音柔和多了。

网友A:
用于创新,值得称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创新,值得称赞!

那是因为AN5265带音量控制的,TDA2030没有音量控制,不能直接换TDA2030,所以把AN5265输出接几个电阻降压,合适TDA2030的输入电平就行,

网友A:
嗯嗯,有启发,以后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有启发,以后有空试试。

可以试试。

另外,以前家维那有个叫<古道西风列>的。

网友A:
呵呵,不知道是不是我,可能是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知道是不是我,可能是别人。

还是怀念那里的老友,都已成历史了!﹤环保使者>记得吗?

网友:
当前级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怀念那里的老友,都已成历史了!﹤环保使者>记得吗?

《环保使者》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