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主板coms电池

楼主(2018-05-21):
型号是方正颐和E200
症状是不开机
老机器好久没用,估计是电池没电,好不容易拆开竟然没找到在哪?
图一是键盘下面
图二是拆开后壳

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右下角的那个红色和黑色的线如果不是喇叭就是电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的那个红色和黑色的线如果不是喇叭就是电池的了

看了,这应该是麦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这应该是麦克,谢谢

那你留意一下。主板上出来的有红色或者黑色的线。因为你是找不到。所以你需要掀开黑色的胶布。因为电池为了防止移动会使用胶布固定

网友:
查时钟芯片吧,顺线路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在这一面,应该在背面吧。

背面拆不开,对着阳光看了半天,一直没找到

楼主:
主板居然没有查到具体型号

网友C:
在那边
拆开看看吧 ,,2032很好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那边
拆开看看吧 ,,2032很好找的吧

感觉整个主板很难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那边
拆开看看吧 ,,2032很好找的吧

找到了,果然在另一面,真是日了狗,换个电池要把机器全拆

楼主:
电池量了下,是没电了,无论哪个档都显示是1

楼主:
全拆了,乱糟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量了下,是没电了,无论哪个档都显示是1

什么表测量的?为什么无论哪个挡都是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全拆了,乱糟糟的

上山容易,下山难,装起来未必比拆的开轻松,昨天安装电脑时竟然多出来2颗小螺丝没装上,不得已,又重新来一遍,认真检查每一个螺丝眼,最后装完,又少了2个螺丝,应该是早几年清扫灰尘时漏装了,一时也找不到放到哪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山容易,下山难,装起来未必比拆的开轻松,昨天安装电脑时竟然多出来2颗小螺丝没装上,不得已,又重新 ...

我每次拆杌最后总会多出几个螺丝,无伤大雅,呵呵

网友:
告诉你办法,拿两个a4纸,把上下拆的螺丝以此放大致位置,这样装回去就容易多了

网友:
笔记本主板上都有螺丝标记的,外壳上的少几颗没关系,今后可以再补,里边的补麻烦,先满足里边的。
最主要的是几个用力点的螺丝不能少,特别是液晶屏转动轴上的几颗一定要装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