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陶炉送电烧电阻,希望高手指点迷津,先谢

楼主(2018-05-21):
      捡了个电陶炉,拆开看了一下烧了一个200欧电阻,换了还烧,再换把与之串接的104J电容也换了。把双向可控硅也换了,还是烧电阻,原来是1w的现在换的2w的还是烧。求指点,谢谢

网友:
呵呵,你得查下电路呀,不能就这么换呀。

楼主:
从哪下手呢?

网友:
大概驱动电路就是这样的,原因自己去分析吧

楼主:
问题己解决,是因104J电容烧坏造成线路板碳化导电所致。谢谢

网友A:
哥们我记得这个电阻是线绕电阻 功率不是问题 不能换普通的保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记得这个电阻是线绕电阻 功率不是问题 不能换普通的保险电阻

   谢谢提醒;现在换的碳膜电阻先用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