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MS2820到了

楼主(2018-05-21):
网购的2820到了,不知道是否正品,价格0.28元一个

网友A:
做矿机二极管检波吗,这管RD好像很高,得配很高的RL和高Q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矿机二极管检波吗,这管RD好像很高,得配很高的RL和高Q的线圈

是的,据说效果不错,晚上准备试试

楼主:
这个管子好像有很多标识,有COL CON COM 等等,搞不懂了

网友:
上M欧的负载变压器不好找啊,完全匹配才能发挥它的最大性能

网友:
希望共享效果和制做过程。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已实验,和bat85差不多,效果不明显,也许选择性略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已实验,和bat85差不多,效果不明显,也许选择性略好一点

很想知道你的实验线路图及天地线情况,另外:这个HSMS2820最少多少个起售?

网友:
要看整个电路,高RD要配高RP和高RD以及高灵敏度耳机,不然发挥不出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你的实验线路图及天地线情况,另外:这个HSMS2820最少多少个起售?

没得限制,电路图就是替换了bat85而已,200k输出变压器,大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得限制,电路图就是替换了bat85而已,200k输出变压器,大环

这个HSMS2820最少多少个起售?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淘宝上买的,个数没得限制,我买了10个外加邮费,一共几块钱,马来西亚生产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几块钱,实验了还是不错,可能就是不匹配问题,只有个200k的输出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用KPB-02阻抗可到600K

网友:
用2一4个阻抗600k串联起来加班尼电路听听弱信号多少阻抗好

楼主:
目前还有一个问题,不清楚短波大环的阻抗,很难满足那个矿机最大能量传输的公式,目前我的想法都是尽量后面高阻匹配来降低lc的负载提高选择性。直接将BAT85换成的HSMS2820

网友:
短波阻抗应该没中波高

楼主:
换回bat85了,可能是匹配,效果不突出,还有短波适合白天听,信号稳定不忽高忽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HSMS2820最少多少个起售?

网友:
非常感谢郭老师提供的文本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