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风扇,实验结果请教老师

楼主(2018-05-21):
家用普通220v单相电的风扇,有主绕组,辅助绕组和移相电容,用于产生旋转磁场而带动定子旋转,那么如果将启动电容和辅助绕组拆除,这个时候给电机通电,并且用手带动定子旋转几圈,定子能维持稳定转动吗?

网友A:
这个倒没有试过。不过电容坏了,用手拨动风扇可以转动,而且能正常运行一、两个小时不成问题,我是实验过的.....

网友:
只要电机转开并且不施加能使其停转的阻力,也不长时间断电,电机就能继续转下去。也就是说,断电后电机还因惯性而继续转动的时候继续通电还可以继续。

网友:
怎么是定子旋转?应该是写错了吧?
我曾因手头没有适合风扇的细漆包线绕上比较粗的线,把四对绕阻串连起来,没接电容的地方就先用手扒拉一下风叶使起转起来再插电,运行十几小时没问题,其实就是一直转下去都没问题。
其实将其中两对绕阻并连电容或电感也能起动,不过发热大些,甚至有烧坏的危险。现在我突然想到个办法,如果使并联的电容在起动后通过甩轮、继电器之类断开,风扇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没有试过。不过电容坏了,用手拨动风扇可以转动,而且能正常运行一、两个小时不成问题,我是实验过的 ...

所以修电扇最简单判断电容好坏的方法就是通电拨一下风叶看电扇能否转起来。

网友:
可以转动,但是力矩小,也就是风量小。

网友:
用手帮助启动会转起来但是起动绕组和运转绕组不平蘅,风扇速度就会慢,短时间可以 长时间的话可能温度保险就会损坏

网友:
过去修过家用风扇,电容或辅助坏了,手拨大多能起动,但也碰到过不能转起来的。当年没有210E这种小电流的钳表,也没有研究过。

今天只要用钳表卡主回路,再去断开电容或辅助线圈,就可知道,有啥变化。

网友:
反正修理家用电扇遇到不转的,都用手转一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肯定  不少电容问题。。

网友:
去掉电容器通电,用手帮助他启动旋转,只要不断电就能一直转,但是断电后只要停转,下次在通电忘记帮助他人为启动很快就因线包过热而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修电扇最简单判断电容好坏的方法就是通电拨一下风叶看电扇能否转起来。

你说的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