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简单易做的SSB信号源电路??

楼主(2018-05-21):
这方面的数料很少, 那位专家有呢??

网友:
我也有这想法,同求。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本坛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6764-1-1.html

看了下技术原理, 只要用几个晶振串起来就可以按要求消去相应边带, 然后再发射, 不知道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技术原理, 只要用几个晶振串起来就可以按要求消去相应边带, 然后再发射, 不知道对不??

这个滤波器是关键,业余制作有难度。

标称一样的晶体不可能没有偏差,这就有一个挑选的问题,所以要从一堆晶体中进行挑选。需要适当的仪器和一定的技巧完成器件的的挑选和调试。

你也可以选择成品滤波器,不过价格会有些高,如果你不用仪器测试验证,买来折腾也会遇到麻烦。

网友:
滤波器制作不好的话,声音含混不清,音质差。

网友:
SSB产生的方法有两种,一直是滤波法,就是用同频带非常陡峭的晶体滤波器,滤除载波和多余的边带。

还有一种是移想法,就是对语言和载波分别进行移相和调制,然后进行相加或者相减,使得不需要的边带和载波相互抵消,需要的边带增强,不过这种方法对载波的抑制一般只能达到30dB左右。不如滤波法好。

滤波法比较简单,如果你只需要单一点频率,不需要改变频率的话。

很简单只要你用相应频率的晶振,就可以。尤其是4mhz-12mhz之间最简单。

方法是,用四只或者六只晶振做2.7khz的边带滤波器,然后用同频率的晶振做超级VXO电路,把晶振的频率拉低1.5khz或者抬高1.5khz,对这个频率进行调幅,然后通过晶体滤波器出来,就是单边带信号了。

网友:
晶体滤波器制作没有那么玄乎,你自己实践一下就知道了,

要求高的话,可以事先挑一下,振荡器加频率计,选取中心频率一致的,基本就能满足要求的。

有可以方便调整步进频率的数字扫频仪最好,用扫频仪挑晶振是最快,最准确的方法。

没有扫频仪用土方法,信号发生器加高频毫伏表,也可以。

网友:
咸鱼上买二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