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1a开盘机声音小,可能啥原因?

楼主(2018-05-21):
开盘机l601a,各管子工作电压基本正常,但声音偏小。
螺丝刀碰6j1的1脚,噪音也很小,可能是啥原因?
601和601a电路图有差异,哪位有601a的图啊,谢谢

补充内容 (2018-5-22 09:06):
触碰6j1的1脚,猫眼也不闪,开口无变化。

网友A:
发张601的电路图,供参考。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张601的电路图,供参考。javascript:;

谢谢!!!!!!!!

网友B:
把6J1与6p1管各级的测试电压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6J1与6p1管各级的测试电压给出来。

6j1  0.1 空 13.5  13.5 70  40  1.3
6p1   266  287  13.5  13.5  13.5  空  0.09  13  287

均为对地

网友B:
电压基本是正常的,6j1略低也属正常。你用干扰法感觉音轻,换管试试,再检查交连电容。栅漏电阻。排除音频放大故障再试录放音。录放电平指示6E2要单独检查。

网友:
电路601与601A应该相同。只不过6E1换成6E2工艺上采用了印刷电路板,电容多采用金属化纸介。如果改动电路就会改型号,不会只加后缀A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基本是正常的,6j1略低也属正常。你用干扰法感觉音轻,换管试试,再检查交连电容。栅漏电阻。排除音频 ...

交联电容失效,谢谢

网友:
找到毛毛病就好了

网友:
这种大盘收录机能够留到今天真是有收藏价值,愿意你发图片出来给我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