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8-05-21):
单片机控制电机启动时,数码管会暗一下。电机启动时电流有400ma左右,电机正常工作时,电流270ma.单片机工作电压是3.7V,电机工作电压也3.7V.
有什么办法,在电机启动时,数码管显示是正常的,不会暗一下.单片机控制电机是PWM波形,偿试过从占空比5%启动,但数码管还是会暗一下。

网友A:
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B:
电源并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C:
如果没有大电源,折中办法:给数码管供电串个压降0.1V的肖特基二极管再并个大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是最简单的办法

用锂电池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并电解电容试试?

加了个220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大电源,折中办法:给数码管供电串个压降0.1V的肖特基二极管再并个大电解

数码管直接单片机IO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码管直接单片机IO驱动

我说的是供电,IO驱动一般是下拉(共阳),难道你的数码管是共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供电,IO驱动一般是下拉(共阳),难道你的数码管是共阴的?

是共阴的,

网友:
加一个电感抵抗电机启动电动势。

网友:
删了不想说了

网友D:
电流不是很大而且是电池供电的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会不会是干扰引起的或是程序上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能容忍数码管在电机启动时暗一下?强迫症?
以前电力供应不足的时候,家里的日光灯无法启动,昏暗的白炽灯经常随着同网电机的启动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不是很大而且是电池供电的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会不会是干扰引起的或是程序上的问题。

应该不会是其他问题吧,我现在改程序,启动时,让占空比从1%慢慢启动,效果会好点,但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呢?

网友E:
给你个参考。电机启动时的电流绝对不小,所以会拉低电源电压。电源经过一个二极管,再滤波后给单片机和数码管供电。当电机启动时,电源电压被拉低,但由于二极管反向阻断,单片机和数码管的电压不会被拉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参考。电机启动时的电流绝对不小,所以会拉低电源电压。电源经过一个二极管,再滤波后给单片机和数码 ...

你说的跟我前面说的一个思路,不过人家根本不想理会,这种人碰到多了多说无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跟我前面说的一个思路,不过人家根本不想理会,这种人碰到多了多说无益

的确是,问题显而易见还在拼命研究和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参考。电机启动时的电流绝对不小,所以会拉低电源电压。电源经过一个二极管,再滤波后给单片机和数码 ...

你的方法,我试了,确实可以,解决了,谢谢

网友:
分开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