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K(斯巴克)Cayin A-88T功放电位器常见“咔,咔”声的修复

楼主(2018-05-21):
SPARK(斯巴克)Cayin A-88T真空管合并式扩大机,采用纯手工制作,整机人工搭棚焊接。在输出变压器方面采用二只优质宽频响EI型变压器,电源变压器则是专门为本机研制的环形变压器,前级放大部分采用了二只6N9P/6SL7和二只6N8P/6SN7电子管后级使用了四只俄罗斯electro-harmonix 牌6550EH或KT88电子管做AB1类推挽功率放大,此机提供三极管和超线性选择功能,具备纯后级功能。为以后升级带来了方便。
SPARK(斯巴克)Cayin A-88T真空管合并式扩大机在三极管工作方式时,声音柔软、纯正和圆滑,适合欣赏人声、弦乐等类型的音源。而在超线性工作方式,声音开扬、豪放,气势好,适合欣赏大场面、大动态等类型的音源。
正因此性能,市场拥有量较大的SPARK(斯巴克)Cayin A-88T真空管合并式功放,为众多音响发烧友的音乐爱好者所青睐。近日,为一战友维修了其A-88T功放电位器严重的“咔,咔”声,方法很简单,卸开底盖,用内6卸下音量电位器旋钮,连同电位器PCB一同卸下,再用吸锡器吸开电位器的6 个头,再焊开尾部变速的两个焊点,即可取下ALBS可电控电位器,向其两个中间头分别滴入2-3滴枪油旋转几下(顺便焊好了音量旋钮LED),反方向上好,试机如新。上图:

网友:
日本ALPS的电位器,名牌!

网友:
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电位器很靓

楼主:
ALPS电位器真不是吹的!谢谢关注!

网友A:
这东东工时不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东工时不少哈

所言极是!活不大,太TM费工时。

网友(2020-02-02):
权宜之计,只能凑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言极是!活不大,太TM费工时。

机子用料很好

网友:
机子不错,先前一直执迷,后来入了前卫!

网友:
用WD40,你就不用拆这么多东西了

网友(2020-03-22):
电位器里面  有了导电的小颗粒了

网友(2020-05-05):
对,从外面滴wd40,应该可以完美修复。

网友:
这台功放有遥控功能,长期不旋转,电位器滑动臂触点氧化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的斯巴克A-50T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在不通电时,隔一段时间用手动旋转几下就可以。此外该功放固定偏压调整电位器也容易损坏,一旦失去偏压造成功放管红屏,这也是固定偏压的缺点。

网友:
长时间不用,里面进了灰尘,造成接触不良,用电好的润滑油就可以。WD40我没用过。进口的功放的电位器好多都用润滑油。

网友:
这家伙的拆装很考验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