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工程师解读开博尔光纤HDMI线,长距离传输之强恐成未来标准

楼主(2018-05-21):
    本文主要展示Cable的这款光纤HDMI线材,并简略对比一下其他信号传输介质;

    本文体验的开博尔第二代光纤HDMI线材,长约20米,测试中主要用到的设备有:商用大屏幕(2K和4K),显示器(2K),蓝光DVD,安卓播放盒,笔记本电脑等, 用于对比的设备有10米长铜芯HDMI线材, 基于HDBaseT的HDMI延长器,以及一款基于私有网络协议的HDMI延长器(本来还有一款无线HDMI设备的,但是效果太差就不拿出来献丑了)

     一. 开箱
         本人所测产品通过顺丰直达,除产品本身包装之外,快递也进行了很全面的二次包装,从发货到上手,整个过程可以避免九成以上的人为损坏;

    拆开快递箱之后,可以看到开博尔对这款HDMI线采用的是牛皮硬纸盒的包装,不同于普通HDMI线材的袋装发货,盒子能更好地避免线材被挤压,乃至过度折弯,毕竟大家都知道,光纤不同于普通铜线,是不能过度弯曲的;

    打开盒子,首先看到的依旧不是HDMI线材,开博尔在这里比较用心地使用了双层塑料封口袋将现场进行密封包装,可以起到防水防潮的作用, 这里好像没有看到干燥剂,建议放一两包;除了线材之外,盒子内还包含有合格证,安装指南,以及绑线带;

    二. 细节展示
    在进行图片展示之前先说说上手的第一感受, 首先是感觉比较轻,完全不像普通铜芯线材,还有一个就是线材比较细,对比于普通超五类网线,目测是网线比这款HDMI线还略粗,最后就是线材的柔软性,对比于20米长的网线,这个HDMI的卷线方式显得比较精致;
    下面进行细节特写;

    首先是HDMI头,参照商品页面介绍, 镀金接头配上耐磨的锌合金外壳,再辅以激光雕刻的Logo和指示,无论是从视觉,还是触感,都散发出一种高端的感觉(毕竟价格在这里,首先看到的东西不能让人觉得廉价);

    这里还需要介绍一下的是这个两个HDMI头, 不同于普通铜芯HDMI线,应该是出于成本或者某些硬件的限制,开博尔第二代光纤HDMI线采用单向传输,为了方便区别两端,分别在锌合金外壳上雕刻 有"Source"和"Display"字样,除此之外,还在两端绑有铭牌卡进行标识区分,(这里提一点建议,希望铭牌采用金属材质,进一步提升产品逼格;

网友:
它是光纤传输线?严重怀疑切开看看里边有光纤吗?

网友:
看接头那么大应该有光纤设备吧?

无线是未来的趋势吧?以后路由器够快了,可以通过路由器传输。

网友:
hdmi光纤线对传输普通高清信用作用不大,比如1080P和4k30hz以下信号,普通hdmi线不超过10米的话均可完美传输,但4k50hz或4k60hz信号就非hdmi线莫属了。

楼主:
    最后介绍一下产品线材, 线材采用黑色材质,线外套有纱网编织套,这里给人的感官是略显粗糙,会担心纱网断线,影响整体感官,值得表扬的是线材的柔软度,以及粗细度,精致小巧,既方便布线,也方便运输(直观点的表诉就是寄快递可以便宜几块钱啦),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线材内部,可以参考官方介绍,我这里只进行直观感官上的描述;

    三. 使用介绍
    1.拆开扎线带,取下HDMI头部的2层保护套,将Source端插入信号发送设备(电脑HDMI输出口,播放盒子的高清输出口,蓝光机的高清输出口等), 然后再将Display端插入支持高清接口(HDMI2.0,可向下兼容)的显示设备(显示器,电视机,投影仪,商用大屏等);

    2.作为一根线材,除去它本身含有的科技性,对于我们用户而言我们看到的只有它们的易用性,这里因为单向性,所以对比于普通线材,会麻烦一点;因为简单,所以本节主要展示一下,本人测试过程中的照片;

    四. 对比
    本文参与对比的信号传输线材设备有:10米HDMI线材2根,网络延长器一对以及15米开博尔光纤HDMI线一根;
    其他测试必备设备有,高清笔记本,播放器,蓝光机,高清显示器等;
    测试系统搭建如图:

    接上表进行分析,结合下文中的实际显示效果照片, 可以看到第A,B两幅画面无论是从颜色艳丽度,还原度,还是色彩丰富性都优于C,D两幅图;而仔细对比A,B的话,会发现B图颜色更浓,更艳丽,层次也更加分明;

    五. 优劣整理以及建议
    从上面的测试可以粗略得出以下结论,效果方面,颜色略有差异,BC两种介质颜色失真,但是从播放速度上看,没有明显差异,而我们从项目上得到的反馈以及经验总结,客户的高清线材一旦超过10米,对信号源,使用环境等就有严格的要求,一般这种情况我们会建议客户使用延长器;说到延长器,这里我来说说它的优缺点,因为使用的是网线,便于布线,但是一般的延长器设备都会对画质进行压缩,而且一旦项目要远程传输多个信号,就会对配件,理线,电源等方面有较高的要求,既占据空间,又不方便排查问题;

    最后说说开博尔光纤HDMI线材的优缺点,因为是高清无损传输,与同等距离的延长器进行对比的话,价格不相上下,但是布线更简单,不足之处就是线的长短无法像网线一样可以很简单地进行定制,不过从客服处了解到,开博尔光纤HDMI线也可以接受定制,并且最长可达300米无损传输,这个距离远远大于网络延长器的极限距离120-150米,所以一旦距离超过150米左右,就只能选光纤HDMI了,从这点看,距离是它的绝对优势了;

    综上所述,个人建议少于10米的时候,可以选择普通高清线材,一旦大于这个距离,可以优先考虑开博尔光纤;

    再提点建议:中文铭牌上印上显示器,电视机,碟机,播放盒,电脑等常用收发设备的简易图标,以便于更加直观地向用户展示Source和Display;同理,也可以在锌合金外壳上印上代表性的图标;

    六. 总结

    产品到手十天左右,除去开始的新鲜感,基本上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作为一根传输介质,其实它就应该这么低调,只需要稳定,只需要效果出众;

    从事显示相关工作这些年来,接触到的信号传输介质也是各式各样,从现场项目来说,客户的选择一般是性价比,然后就是易用性,这点从客户最多选择普通高清线可以看出, 但是针对用户有高清选择的,就可以试试本文介绍的开博尔第二代光纤HDMI线了,效果出众,安装简易,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