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津无线电一厂生产的HG1943型台式繁用表原理图

楼主(2018-05-21):
如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本来用着好好的再次开机各楼都有数字显示,突然不能用了,有点舍手。
  机器主控芯片是ICL7135
运放TC7652CPD
还有两片CA3140E和AD536ajd
哪位老师有相关资料或类似资料请不吝。小弟在此拜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偶庙时用小批量多品种占领市场政策,故每个产品线路装配多是小组为单位生产,拆庙时,道长要技术产品 ...

现在做这一块的是叫郭长松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庙木了,老人们剩下的活过来的不多了,多都安享晚年了。拆庙时,产品资料,资料室当时保留,后退市进托 ...

您老是天无一滴?

楼主:
仅找到了这个基本介绍

网友:
3140是运放,AD536是基准吧!

楼主:
就是最后一个型号。资料太少了

楼主:
目前现象是各档各量程显示:4.7XX或者47XX或者47XX.为什么呢?电阻档短接表笔数值有变化,其它依旧。

网友C:
分别找这几个芯片的资料,看一看就明白了.
ICL7135是经典的四位半数字万用表芯片,
AD536是真有效值芯片,
像这类表,没有原理图维修起来也是很容易的,
你要是不会修,就出了吧,坛子里大把的人会修,修好了你再买回去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别找这几个芯片的资料,看一看就明白了.
ICL7135是经典的四位半数字万用表芯片,
AD536是真有效值芯片, ...

确实应该很容易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别找这几个芯片的资料,看一看就明白了.
ICL7135是经典的四位半数字万用表芯片,
AD536是真有效值芯片, ...

当个学习过程也不错啊

网友B:
哦!庙木了,老人们剩下的活过来的不多了,多都安享晚年了。拆庙时,产品资料,资料室当时保留,后退市进托管,生产资料不知咋整的,托管是放人事档案,技术档案不知咋整的。
目前可在网上问中环科仪公司是否能解,或维修。这是出来后自己干,后这厂标无人用了,他们用了。您先联系看看?公司前名叫吉时利仪器仪表公司。 公司老板 孙杰。

网友B:
哦!偶庙时用小批量多品种占领市场政策,故每个产品线路装配多是小组为单位生产,拆庙时,道长要技术产品资料,这些多在个人手里,多都没上供。现挂中环科仪公司的原吉时利公司有修理能力,可先问问。

网友D:
我也有个类似的国产7135台表,没有资料,只能自己摸索着维修,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做这一块的是叫郭长松滴!

哦!偶们部门是生产电子显示屏和微机数据采集系统,机车测试系统。装配车间那边不去,了解的少。庙木了谁干更无知。您联系一下,资料可能难给,不行就叫他修吧!另外,那年代的高点的产品都有晶振,有晶振就要有电池,您长时间不用,可能是主控电路电池无电了吧!如同微机主板电池。
再有据偶所知,电路图是不提供的,只给原理图。偶们的产品就是这样,要修交修理费。

网友:
7135的手动量程万用表还用啥电路图,对着芯片手册都能修。

楼主(2018-06-20):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类似的国产7135台表,没有资料,只能自己摸索着维修,很麻烦

经查运放TC7652CPD损坏,其供电部分3DG12也烧了。刚网购换上显示正常。但有些档位误差有点大。特虽是电阻200欧和2K档。一点点摸索调整吧。

网友E:
程序紊乱了只有换CPU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紊乱了只有换CPU

7135可以编程的吗?没有其它存储芯片。

网友:
这芯片容易,只要找到用相似芯片的其它表或者电路就可以了,大同小异

网友:
7135是个很常见的片子,本身加译码和驱动就可以用数码管显示了,所以这类片子做的万用表很少用单片机来处理结果,除非量程是自动的。

网友(2020-07-22):
我有一台HG1946,主芯片是7135,单片机的有个别档位不正常。求电路图和使用说明书2年未果,郁闷中!

网友(2024-03-20):
引用 楼主:
7135可以编程的吗?没有其它存储芯片。

这机子有打印输出功能,应该有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