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奇怪的失效现象

楼主(2018-05-22):
4月初做了一个短波3DQ矿机,具体劳驾移步见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5

二十天左右,3DQ必失效。
坏第一个的时候认为偶然,第二个就不能再是偶然了。中波机上的3DQ日夜不停的工作四年也没有坏。

并且偶然发现失效后,源极漏级可以检波,接上栅极马上不出声了。因为我把3DQ焊在一个贴片转直插的板上,再配以插针。插接的时候要先把源极漏级一侧搭在IC插座上,然后再把另一侧并联的两个栅极搭上,再一起插入。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的。源极漏级搭上后,就出声,再把栅极搭上反而没声了。换上新的又正常。两个坏掉的都是如此,好奇怪。

坛友们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帮我分析下哦。

顺致夏安!

网友:
这东西我也坏掉了几个,我是不知不觉中坏的,我认为是静电击穿,其它检波灵敏度高的也是经常坏,我以为灵敏度越高的是用精细薄弱换来的,就像天才易精神崩溃;紧张的细弦易断一样道理,你们说呢?

网友A:
恭喜得到一低RD二极管

网友:
大气放电,击穿了3dq

楼主:
好像不是,为什么中波机没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得到一低RD二极管

都快哭了。关键是买3DQ运费太贵。并且动不动就坏感情上难接受。

网友:
一次性多买些

网友:
看资料上3DQ栅压±8Ⅴ,不知道是不是栅级的耐压值,可能短波突然强信号脉冲电压过高,击穿栅级,用高阻档数字表量一量栅级有没有击穿

网友:
每隔几天就损失1个3dq,而且莫名其妙,的确令人郁闷。
真奇怪。不过,倒是还能够用,也不错。
莫非是击穿了。我的iss86及穿过两个,尤其是接通了天线却没有连接负载的时候。

网友:
灵敏度高的检波器往往内阻大,容易产生高压,

网友:
可能是静电击穿。我记得有矿友说过:刮风,容易导致天线摩擦生电,产生电火花,火花都很吓人。

然而,为什么中波矿机的3dq没有击穿呢?可能是,中波天线安装了地线的缘故。使用短波天线时经常将地线拿掉。

网友:
IN34耐久点,IN60更耐久,但是灵敏度不如

网友:
容易击穿3DQ的矿机的,天地会回路不要与二次侧共地,可以预防场管意外击穿

网友:
短波信号太强!击穿了3DG!看样子还是真正的“矿石”可靠!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帖解答!

网友B:
加个稳压管保护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稳压管保护栅极?

俩管背靠背更好。但是怕有影响

网友:
没有遇见过这个情况,以前焊接过10来个,直焊坏了一个。

网友:
D和S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把3DQ当成个易耗品来用吧哈。  会不会是它是假的在高频率下易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