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报废雨刮器改擦窗器

楼主(2018-05-22):
报废雨刮器没有什么用场,但可以改擦窗器,也可以擦卫生间地面,做到废物利用。

网友:
报废的雨刮片擦窗户不行的,新的能凑乎效果也不太好,因为汽车的玻璃都是曲面的,但是窗户玻璃是平面的。

网友A:
年前用报废车上的绑了根木棍做了个,擦玻璃效果相当好,好的不是一点儿半点儿,爽翻了。先用这种喷壶把玻璃上喷上水,然后拿雨刷先从下往上推一下,然后再从上往下刮下来就干干净净了,就这么简单,而且非常亮。报废的雨刷要检查胶皮是不是有破损,破了的不行。

网友(2018-07-26):
只要胶条不坏效果很好

网友:
还以为连马达一起装窗上玩呢。

楼主:
汽车上刮玻璃的东西,用在擦家里窗户玻璃,地面磁砖,效果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前用报废车上的绑了根木棍做了个,擦玻璃效果相当好,好的不是一点儿半点儿,爽翻了。先用这种喷壶把玻璃 ...

你做的好极了,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 也 太有才了  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