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请教电子管收音机猫眼6E2问题

楼主(2018-05-22):
有一台711—2收音机,收音基本正常,但是在调谐是6E2不动,老是处于一个位置,不知什么原因?请教!r如图:

网友:
检查6E2的栅极电阻与电容。

网友:
测量一下调台过程中,6E2栅极电位有无变化。

网友A:
我的6e2灯丝亮,屏不亮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6e2灯丝亮,屏不亮不知什么原因!

检查6E2屏压与靶压以及管座与管脚的接触。这是收音机里的6E2正常1---9脚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6E2屏压与靶压以及管座与管脚的接触。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

网友C:
中放管老化,或AGC回路0.047微法纸介电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放管老化,或AGC回路0.047微法纸介电容漏电。

好的,我试一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