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种检波电路的优劣点。

楼主(2018-05-22):
想改装一台老机器的中波收音电路,集成电路和晶体管分立两种电路,高频部分目前较侧重于采用分立电路,供电采用6V,音频功放采用TEA2025,可是在选择检波电路上有些犹豫,如图,二极管检波电路和三极管检波电路哪种电路失真小一些,对强信号和弱信号表现能力怎么样?等等,在这里想请教各位玩收音机的高手们,指点一下这两种检波电路各自的优缺点。谢谢。

二极管检波电路

二极管检波电路

三极管检波电路

三极管检波电路

网友:
两种检波电路,各有各和特点。三极管检波,可以有增益,也可以提供更强的AGC控制能力,但噪声大一些,失真大一些,动态范围小一些。三极管检波适合用于整机中放增益较小的机型,比如只有一级中频放大的简易型收音机电路。二极管检波,噪声低,失真小,动态范围大,但有较大的增益损失,适合用于中放增益足够的高级一些的机型。一般来说,还是二极管检波的性能好一些。

网友:
如果用现在的三极管,如90系列,6v供电单级中放增益也可满足需求,只是增益储备不足影响AGC范围而已,2ap仍能胜任
使用三极管检波也可,但电路可尝试改一下,检波管的发射极对电源正极接一个220k电阻,使检波管进入浅截至状态,这样静态噪音小一点

网友:
个人认为:在小信号时,鍺管检波效率比较高一点;在大信号时,硅三极管检波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超外差收音机的检波器,最佳工作状态是使AGC起控后的低中強信号接收情况下,这时检波器处于強信号检波,因此失真小,才有好的收听效果,发挥出收音机的性能。在弱信号状态,检波器波器处于小信号检波,失真大信噪比高,这种情况应选择高性能收音机,民用的就是赶鸭孑上架了。

网友A:
6v供电,待检波信号可超过1v,最适合二极管检波,中放增益做的略高一点,agc电路也要跟得上,锗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检波都行,用硅二极管的话要给他加0.4v-0.5v的正偏压,用于抵消一部分死区电压
三极管检波可以有一定的增益,也比较适合小信号检波,经常用于低电压供电的收音机或简化一级中放的收音机,失真和噪音都比二极管高,做6v的收音机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勿究结,都差不多,要想失真小,用锗二极管捡波。

网友:
一般来讲二极管检波损失10多20分贝的增益,三极管检波增加10多20分贝的增益,但看看品牌收音机,你就会发现使用三极管检波的,大都是些袖珍收音机,而且多是小品牌收音机,稍为指标高些的或名牌收音机,几乎没有用三极管检波的,这就很说明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难选择,如果你设计的收音机有足够的增益,当然要选择二极管检波,不在乎10多20分贝的检波损失。

网友:
国产晶体管收音机大部分用2AP9检波。

网友:
二极管检波相对噪声低,音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供电,待检波信号可超过1v,最适合二极管检波,中放增益做的略高一点,agc电路也要跟得上,锗二极管或肖 ...

谢谢你的回复,供电虽然采用6V,但为了方便简化电路,就采用一级中频放大,不知采用何种检波电路适合?

楼主:
通过各位的指教,更深入了解这两种检波电路的特点,给选择电路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B:
不知怎地,很反感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怎地,很反感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

我也和你一样,也有喜欢的东西和不喜欢的东西,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我倒不反感,就是不喜欢全锗管的收音机,但有人却钟爱全锗管机,喜欢的不喜欢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和你一样,也有喜欢的东西和不喜欢的东西,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我倒不反感,就是不喜欢全锗管的收音机 ...

我也是一直不喜欢锗管收音机,因为小时候对比过锗、硅管收音机。后者音质低沉圆润得多,还有就是外接交流整流滤波后基本无交流声而前者要是没有稳压电路那种嗡嗡声听得烦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级中放的收音机使用二极管检波,任何方面都不占优势,灵敏度低、选择性差、AGC控制量小,德生M10就是 ...

谢谢指教!我改装调幅收音电路主要力求 简单化 方便组装 且要 保证正常的收音效果,你所说的方案 需要两级中放,AGC放大,延迟等等,在业余条件下比较难以安装和调试,想得到良好的效果我也考虑到我自己的一种方案,就是(不用TA7640混频部分)另用一个三极管组成典型的混频电路输出465中频信号 仅用TA7640集成块做中放和检波,此方案效果应该良好,但电路板要重新打孔 布线,业余条件下还是觉得不便,最终还是想采用一级中频放大的分立元件电路,为了保证良好效果,所以为此纠结采用二极管检波还是三极管检波。

网友:
自制90管标准二级中放,IN 60检波,调试状态好时AGC控制远超过德生PL600,特别是远距离小信号忽闪利害时,PL600一片躁音并且声音起伏很大,自制的机子依然能听清播音,既便信号小到消失躁音也很小,这么强AGC控制精华之处我没弄懂,自制了5台只有一台这么神奇

网友:
实际上三极管检波比二极管检波性能好,但成本高。所以收音机厂家在各种收音机里,还是喜欢使用二极管检波。

网友:
现在网络上还有运算放大器高效、高性能检波电路,你们见到哪个普通收音机里使用过?

网友:
找找我发的破冰者收音机,一级中放,三极管检波,声音不错的,跟以前做的用两级中放,二极管检波,或者一级中放,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比较,破冰者一级中放+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可能在变频和中放上优化过,效果没得说,那些说三极管检波不如二极管的拉到吧!

网友:
三极管检波需要重新设计,不要照搬那些成品收音机电路,保证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高一点
三极管检波背锅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周的Q值,由于三极管检波对中周的影响小,中周的Q值自然升高,应注意不要使频带太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