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路的疑惑:NPN差分输入和PNP差分输入的区别

楼主(2018-05-22):
功放电路的疑惑,有两个不解:
1. NPN差分输入和PNP差分输入的区别在哪里,是不是用PNP管做差分输入,输入阻抗更高?(第二张蓝色的图是NPN差分输入,来自坛友)
2. 如果说第一图中R12和R13共同决定了Q10的集电极电流,那么R12和R13的比列应该怎样分配?依据是什么?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到底该是固定哪个?从而调整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7是调中点电压~

R15调静态电流~

谢谢指导,哪R13又是依据啥来粗略决定阻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自举”电路的一部分年代太远俺记不清准确的取值运算了~

你查下老些的资料看看~

谢谢你

网友B:
第二个电路,交流增益才2倍

应该是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电路,交流增益才2倍

应该是有错

对,应该是那个1K取样电阻大了,估计在100欧以内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输入级使用PNP和使用NPN,输入阻抗几乎是一样的。输入级极性的选择,原则上让差分对的发射极电阻接地, ...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冰岛老师解答!如果用NPN管那要按第二图那样,B-E之间用一个电解电容来提高阻抗,这么做相位会改变吗?或者说有没有失真,或影响通频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于R12和R13的取值问题,如果输出级不采用复合管放大(也就是准互补或全互补那样),那么R12与R13的总和最 ...

谢谢,明白了中间的一些道理。再请教,如果电源变压器没有中心抽头,用两个电阻+两个电容改成+-电源,电容中间引出浮地,改成OCL,会影响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原本应该负极接地的,是同相端的偏置滤波电容,并不是用来提高输入阻抗的,这个图把电容接到差分 ...

原来是这样,看来坛友画的图有点问题,看了你以前关于功放电路的很多帖子,感觉你在这个领域很专业,水平很高!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的。不论变压器次级有抽头还是浮地,OCL的频率特性都比OTL的好,但是如果改成OCL,那么输入差分对无论 ...

基本上明白了,制作中有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D:
R12和R13的分配,跟开环增益与供电电压有很大关系,不能简单决定。

R12和R13的总阻值确定了Q10的静态工作电流,其中R13作为主负载电阻,要承担整个功放级的开环增益,所以阻值越大越好,而R12作为提供扬声器的镜像信号源也是越大越好,以减小需要的驱动功率,但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所以可按9楼的建议大于等于扬声器阻抗的十倍即可。总阻值中除去R12的阻值,即是R13的值。

输出晶体管的hfe越大越好,它决定了R13阻碍抗的提升倍数。例如hfe为300,则R13的等效阻抗可达到204K欧,推动级与功放级的合成开环增益在46dB左右,加上前级10~20dB的增益,总开环增益最高可达56~66dB。若闭环增益限制在20dB,那么负反馈深度为36~46dB,则失真可控制在1.6%~0.5%。

按图中电压数据,Q10的Ic约为5.8mA,正处于刚进入频响较为平坦的区域,R12取为82欧,则R13取820欧。

R14对R16比值过大,整个功放的底噪和失真都会上升,取为10比较合适,即R16为470欧左右,C11改为10~22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L大威武!!!!!!!!!!!!!

报告鲁大大:
      俺昨天见了L大真容了!——昨天上海坛友们活动,见到了两位版主和坛友,L大在列,并且共同进了午餐——饺子。

网友:
pnp管差分,就为了使用npn管电压放大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2和R13的分配,跟开环增益与供电电压有很大关系,不能简单决定。

R12和R13的总阻值确定了Q10的静态工 ...

谢谢老师的讲解,有的部分还不能完全领会,比如:“Q10的Ic约为5.8mA,正处于刚进入频响较为平坦的区域”,这个是怎么来的,是试验数据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真幸福啊~~~~~~~`

谁让您不来?您来了更幸福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谁让您不来?您来了更幸福耶!

鲁大来了, Q大就会被冷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鲁大来了, Q大就会被冷落了

真的吗?您的话算数?俺到想尝试尝试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讲解,有的部分还不能完全领会,比如:“Q10的Ic约为5.8mA,正处于刚进入频响较为平坦的区域” ...

是您图中数据提供的。比如Q10的Ic,可设中点电压6V,减去Vbe6=0.65V得5.35V,再除以(R12的一半+R13)的总值,得Ic=5.847mA。

5.8mA处于hfe平坦响应的开始位置,来源于S8050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嘘~~~~~

木匠先跑了哈~

跑来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您图中数据提供的。比如Q10的Ic,可设中点电压6V,减去Vbe6=0.65V得5.35V,再除以(R12的一半+R13)的 ...

谢谢,原来是这样来的,看来我基础太差,要多加强基础学习,但是工作事情太多,唉 ,尚有一事不明,Q10的Ic(5.35V 除R2/2+R13),但D3D4的正向压降和R15,还有Q9的Vbe等都不用考虑吗?我这样分析你看对不对;Q10的集电极电压是6V中点电压减去Q9的Vbe,和你的结论一样5.35V,在调节R15让D3D4d之间的电压近视等于Q6Q9的Vbe相加,1.3V(be结都假设为0.65V),流过R12和R13的电流(12-1.3-5.35)除R12/2+R13,哎呀,绕来绕去和你的结论一样,你真是大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原来是这样来的,看来我基础太差,要多加强基础学习,但是工作事情太多,唉 ,尚有一事不明,Q ...

“大师”就别这么说了,实难堪当。

Q6、Q9的静态电流,由R15的调节来控制D3、D4的压降而达成,通过电流大约4.5mA,可由一个180欧的固定电阻器和一个200欧的可调电阻器串联组成R15,这样调节比较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就别这么说了,实难堪当。

Q6、Q9的静态电流,由R15的调节来控制D3、D4的压降而达成,通过电 ...

谢谢,按你的方法搭建了临时电路,声音不错,其他还在进一步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