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应该用什么软件才能让雕刻机工作

楼主(2018-05-22):
说心里话,自制PCB,单面板还好说,双面板的精度要求很高,如果不是采用光绘法制造,传统工艺孔对孔的误差有0.5MM之巨,【光绘法的化学用料伟味道很大】图纸设计好,交给雕刻机,制造双面板速度快,而且走线精度能达到0.3个毫米,何乐而不为呢【雕刻机很早就有了,但是一直没有软件】
大家帮我看看,应该用什么软件才能让雕刻机工作

雕刻机说明

雕刻机说明

网友:
一般来说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板卡和软件,如果你找不到板卡和软件,你就用公版的mach软件吧,配套的驱动板马云家很多。GOOK LUCK!

网友:
硬件一般都带配套的软件吧?

网友:
什么软件都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你的雕刻机上的并口,使用什么字节命令?先把这事儿搞清楚了才行。

网友A:
楼主,你说的什么软件,是否指编程软件?因为你的雕刻机是买的,明显有控制电柜,那么只要输入程序就好了,雕刻机有脱机和不脱机,也就是运行时要不要连电脑,你是哪种?还有双面板其实关键是加工工艺,可以通过定位孔来解决两面的对正,加工出来也很精准。

网友:
一般来说mach3驱动并口再驱动雕刻机,有雕刻机刻个板子还是小菜的,至于楼上说撒30年前的技术那完全是胡说的,30年前连电脑都很少看到,那来的雕刻机?不想并口控制,也可以淘宝个usb驱动器回来接在电脑上驱动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什么软件,是否指编程软件?因为你的雕刻机是买的,明显有控制电柜,那么只要输入程序就好了, ...

这是别人送我的一个机器,没有软件,好像也没有控制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别人送我的一个机器,没有软件,好像也没有控制卡

必须要控制卡和配套的软件才可以

网友:
控制卡和马达驱动器是必须的,软件倒是可以找到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别人送我的一个机器,没有软件,好像也没有控制卡

你的意思你只有图片上的东西?那你首先要有个控制箱,淘宝买吧,很多成熟方案的,如果不是很懂找个懂行的带带就行了。

网友:
看这机器还有根并口线,如果和机器连着在的,估计不需要控制器什么的了,就差个带并口的电脑和mach3了

网友:
去磁动力论坛看看吧,有专门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年代了,还用雕刻机diy电路板,30年前的工艺。没有讨论价值

请问比现在diy电路板比较好的工艺有那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鋪铜包地工艺边,小孔细线双面过孔,只要你能画出来人家就能给你做出来

请问是用覆铜板通过转印保护层, 用化学药液腐蚀去除不需要的铜箔得到的吗?

网友C:
起码3天,如果是验证电路的话,修改一下又是3天没了。极其浪费时间,自己刻,能当时修改,比打样板方便多了。验证好了再去打板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码3天,如果是验证电路的话,修改一下又是3天没了。极其浪费时间,自己刻,能当时修改,比打样板方便多了 ...

现在网购了一块控制卡,等控制卡到货了,就装上去配合软件验证,调试,接下来熟悉之后就慢慢开始尝试用来做PCB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网购了一块控制卡,等控制卡到货了,就装上去配合软件验证,调试,接下来熟悉之后就慢慢开始尝试用来 ...

嗯,不仅仅能刻板啊,做个机箱什么的也是菜啊,比你拿个锉刀锯子搞的漂亮1万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不仅仅能刻板啊,做个机箱什么的也是菜啊,比你拿个锉刀锯子搞的漂亮1万倍啊

没错,也有想法用它来精细加工外壳之类的东东,先复活雕刻机之后,慢慢深入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