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线圈次级把自己给烧坏了

楼主(2018-05-22):
上电出现很小的电弧,过一会儿管子内冒烟。
我绕过几个pvc管的次级,不是内部冒烟,就是顶端冒烟烧焦。

这次这个烧坏的次级放几天后,烧坏的部位居然冒水珠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似乎频率不是很高,几百KHz的没这个现象,一旦上MHz,甚至数MHz的,经常把管子给烧糊了,漆包线滚烫

集肤效应,频率越高电流越穿透不过去,跟腌咸菜似的里面进不去味

网友B:
多半是受潮了,绕完之后刷层绝缘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受潮了,绕完之后刷层绝缘漆试试

或许绕制前先晒晒干pvc管

网友:
使用有机玻璃或尼龙棒比较好。

楼主:
似乎频率不是很高,几百KHz的没这个现象,一旦上MHz,甚至数MHz的,经常把管子给烧糊了,漆包线滚烫

网友A:
我都是绕完了刷漆,然后套特别粗的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绕完了刷漆,然后套特别粗的热缩管

绕好后,我喷绝缘漆了,不然容易散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肤效应,频率越高电流越穿透不过去,跟腌咸菜似的里面进不去味

这个比喻很生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绕好后,我喷绝缘漆了,不然容易散架

不,喷不行,要刷厚厚一层进行绝缘,然后套热缩管,一定要套!像我的有一次顶端放电有一次就把线圈击穿了,很是害怕,所以现在小心翼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喷不行,要刷厚厚一层进行绝缘,然后套热缩管,一定要套!像我的有一次顶端放电有一次就把线圈击穿了 ...

我的外面好好的,pvc管内部烧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外面好好的,pvc管内部烧焦了

匝间放电,漆包线质量问题,应该是漆皮薄的地方受不了或者漆皮剥落造成的

网友:
不能用pvc管,要用介电常数高的材料最好是塑料王其次是有机玻璃。不可涂绝缘漆。不可套热缩管这是高频高压线圈。

网友:
现在的PVC管如果是比较廉价的大多都是再生料,有些母料颗粒还含有水就被投入进料口,  出来的管子 分层  有水 那就不奇怪了

楼主:
切开外层的漆包线,pvc管表面没烧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肤效应,频率越高电流越穿透不过去,跟腌咸菜似的里面进不去味

外焦里嫩

用废荧光灯管应该可行,但是不好切。线圈外面涂703胶可以提高耐压,但不知道高频怎么样。

网友:
不敢玩。看大家玩

网友(2018-06-25):
引用 楼主:
切开外层的漆包线,pvc管表面没烧坏啊

PVC管材料里面有金属丝。

网友:
PVC管材料

楼主:
最近买了点50mm直径的亚克力管和0.2mm的QA漆包线,重绕个试试看,看参数表,pvc的损耗因数120,亚克力的才0.04

网友C(2018-08-03):
能否用纱线等和漆包线一起并绕? 这样就好多了吧。绕一层刷一层漆。当然同时层间还得有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用纱线等和漆包线一起并绕? 这样就好多了吧。绕一层刷一层漆。当然同时层间还得有绝缘

总的才1层,

网友(2020-06-29):
有水珠就一定是受潮了绝缘差了

网友(2021-07-21):
可能是绝缘没做好吧

网友(2023-10-29):
有水珠是个神秘的现象。我在一个一般性的密封盒子里放电,几天后里面也有水进去。如果不放电,就这么放着,就没有水。还有一些电器的接线盒,比如马达上的接线盒。如果打火烧黑了,里面也很容易有水珠。而干净的或者新的马达,放上几年里面也不会有水珠。彩电的显像管座的聚焦极放电腔也是因为有水进去而损坏。那个地方在彩电工作时是发热的,按理说应该是比较干燥的,但它就是很容易吸收水气凝结水珠。同样的环境,在电路板上的高频头没有高压放电,它内部就不会有水珠。或者消磁电阻也是发热,停电后冷却,但它里面不会有有水的痕迹

网友D:
用高温漆包线,别用直焊型的,那个漆皮绝缘能力差。别用pvc管,真不行,用有机玻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高温漆包线,别用直焊型的,那个漆皮绝缘能力差。别用pvc管,真不行,用有机玻璃的。

pvc刚开始燃烧时,漆包线并未冒火,是从pvc内侧开始的

至于水珠,结合最近遇到的几起事件,觉得pvc燃烧后的产物极易吸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pvc刚开始燃烧时,漆包线并未冒火,是从pvc内侧开始的

看来是pvc损耗太大,被高频电流感应加热导致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