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老师,打理一台美多66A收音机,甲类单端初级有抽头的输出变压器,抽头断了

楼主(2018-05-22):
请教诸位老师,打理一台美多66A收音机,甲类单端初级有抽头的输出牛,抽头断了,整机灯都亮无声,没有配件,根据图纸分析,直接并联在了初级屏压抽头,声音收台正常了,只是整机关掉音量,交流声太大,有什么办法应急改进吗?电源整流 滤波都没问题。

楼主:
输出牛 有1K电阻的是抽头,断了

楼主:
看看能发图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相似的输出变压器替换的话可以在6Z4阴极和滤波电容之间串入10欧姆1瓦的电阻,然后在原高压滤波电容 ...

谢谢 ,我加大电容了 ,没啥效果,只是没串电阻,我再试试,把滤波改成LC滤波再试试看。此机 把音量关掉 1米内能听到 低频的交流声,我怀疑不是电源牛老了?这台美多收来,开机电源牛冒烟,没注意电源转换电压在110V,6Z4也坏了,换了正常 再检查 输出牛的抽头不通了。我有台红灯711,没这情况,基本没交流声,电源结构一样。

网友B:
滤波电容坏了吧,这个电源牛管他冒不冒烟,修正电压后空载不热太厉害,输出电压正常就没事,把电子管都拔了,通电十分钟用手摸,正常应该是微温

楼主:
参照论坛老师以前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0914-1-1.html

看来这个型号的输出牛无法改换,只能原型号的,暂时没有配件,先听着,电源滤波改过了 解决不了,2段波收台正常,灵敏度很好,中波基本都是噪音,城市中中波基本都是噪音,6E1猫眼老化了 ,查了下太贵,换新的也会很快老化,不换了不影响收藏。只是这交流声 修的头疼也解决不了,有配件了再修。

修旧如旧

修旧如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坏了吧,这个电源牛管他冒不冒烟,修正电压后空载不热太厉害,输出电压正常就没事,把电子管都拔了 ...

谢谢 ,电源牛冒烟是我收来的时候没注意,本机是出口型,110V220V转换插座再110V的位置,通电试机 电源牛过压 过载冒烟,6Z4挂了 ,输出牛初级抽头也烧断了。是我不仔细 就冒然通电试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电源牛冒烟是我收来的时候没注意,本机是出口型,110V220V转换插座再110V的位置,通电试机 电源牛 ...

现在工作一天,电源牛温度正常。

网友C:
这样带有抽头的输出变压器是利用部分圈做反交流声作用。往往是电源变压器高压绕制电压设计的比较低,6p1直接整流输出。不知你说的断的是抽头还是端头。可以根据不同的断头对交流声是可以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带有抽头的输出变压器是利用部分圈做反交流声作用。往往是电源变压器高压绕制电压设计的比较低,6p1直 ...

根据图纸 对照电路 断的是抽头,我把抽头并在端头了,能工作。请问老师改如何改变电路 ?本机反馈取样和图纸不一样,没在输出牛次级取样。

楼主:
整流是6Z4,变频是6U1,中放是6K4,功放部分是6N1推6P14。

网友:
我是重绕的,如果不想重绕,4楼的说法可行。

网友C:
做如下改动,只是电位器放到同一点,音量变小了,交流声会小好多的。那个1K改2K的电阻先不要改,如果其他地方改动后交流声可以接受就仍然用原来的1K,否则改为2K。

网友:
我有一台机芯,和你的一样,输出牛重绕,6E1改6E2.统调没有做,没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如下改动,只是电位器放到同一点,音量变小了,交流声会小好多的。那个1K改2K的电阻先不要改,如果其他地 ...

谢谢老师,有时间我试试。

网友:
大部分收音机都使用两个头的输出变压器,三个头的输出变压器,由于抽头下部分匝数较少,其抑制交流声作用有限,因此还需要从其它方面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