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伏5号收音机电池代用

楼主(2018-05-22):
以前听收音机,无论何种电池的都是用镍铬充电电池,方便耐用,最长的有用30年的,依然充放电正常,但近些年的收音机都是集成块的,很多都是按6-9伏设计的,不少3伏五号电池便携机采用这类电路,往往电压低至2.2-2.5伏都不工作了,失真或是无声,镍铬电池充满电几小时就歇菜了,而换下电池放在老式分立件收音机还能用十天半月的,买一次性电池倒是能用十多天,可长期买也不经济,有没有1.5伏充电电池呢?网上一搜,确实有,就是锂电池加个降压电路,先不说效率低,就是价格也贵得惊人,几十元上百元的都有,令人望而却步,18650电池代替3伏供电看来没问题,只是体积大了许多,装不进去,有没有体积和五号电池相当的锂电池?一查,真有,14500,这样用一节锂电,再加一个电池长短的金属棒就可以了,于是下单买两节,为了摊薄邮费,又买了节7号电池大小的10440.
到货后试用,效果满意,那节七号电池用在了前段时间买的凯隆D39L上,当时手头没合适电池,外附了一块手机电池,现在拿下手机电池把电池仓用烙铁烫掉一些,装了进去,这下外观利索多了。现在锂电很便宜,外形尺寸也多样,代替各种电池很方便,我曾改过几个充电手电,用以代替报废的铅酸电池,都用了几年正常。

网友A:
现在好多东西用干电池还真话不来,就像热水器,我的早就改成18650串一只二极管了,充一次能用一年,万一不够电了,随便充几分钟就又能接着洗澡

网友:
3伏的啊,直接买节磷酸铁锂电池,五号的,+1个占位桶。

网友B:
镍锌电池是1.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东西用干电池还真话不来,就像热水器,我的早就改成18650串一只二极管了,充一次能用一年,万一不 ...

实在是高!我的也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锌电池是1.5V的

那种没用过,也能充电?

网友:
3楼的正解。磷酸铁锂电池很好用,我也一直在用。4楼说的镍锌电池质量不过关,充放电寿命超不过5次,我买过几次,毫无改善,看来是工艺技术不过关,之后再也不买了。

网友:
磷酸铁锂的确不错3V的,我最早的是2013年买的还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没用过,也能充电?

可以充电的,搜下TB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东西用干电池还真话不来,就像热水器,我的早就改成18650串一只二极管了,充一次能用一年,万一不 ...

我燃气热水器2011年就改了两并18650(笔记本淘汰的电池),加了手机电池保护板,几个月充一次。还用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没用过,也能充电?

镍锌电池是1.6V的可以充电,充满1.8V,我用过两个牌子的,一致性不太好以后不买了。磷酸铁锂电池14500还是可以的,用在照相机里不错。

网友:
不错,用磷酸铁锂电池是上策。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2V,5号7号都有,卖的时候都会给你配个占位筒。直接替换普通5号或7号就可以(1节磷酸铁锂充电电池+1节占位筒替代2节普通干电池)。效果很好,价格也不算贵。

网友:
前段时间给红灯753改用锂电池供电,发现播放不久功放管就发烫,后来加了一只二极管降压才正常,所以说早期的锗管收音机对电压敏感,最好不要超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