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ltium Designer库中有双联电容吗?

楼主(2018-05-22):
如题,没有的话如何自己画一个?

网友:
自己画很方便的

网友A:
如果你不会画,你晚上把双联尺寸和照片发我,我帮你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会画,你晚上把双联尺寸和照片发我,我帮你画

我画过一个,是把两联拆成两个子部件A和B,但在自动布线的时候会出来两个封装。而且连接两联的那条虚线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画过一个,是把两联拆成两个子部件A和B,但在自动布线的时候会出来两个封装。而且连接两联的那条虚线 ...

原理图中做成两个部件,封装对应一个元件,那个传统电路图中的虚线是真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中做成两个部件,封装对应一个元件,那个传统电路图中的虚线是真不知道怎么弄。

是这样做吗?

我做的这个元件,在PCB 会出来两个封装、

原理图,乱画的,只是为了检验这个元件能不能用。

网友B:
1.你要在原理图中画成一个原件,放在一起。2。封装只能做一个加载到原理图中。3.你图中一定要分开,一定要保证编号一样的AB,比如C1A和C1B。并且引脚没有相同的编号。你途中有个是C?B,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要在原理图中画成一个原件,放在一起。2。封装只能做一个加载到原理图中。3.你图中一定要分开,一定要 ...

双连中间的脚是两联同用接地的,如果不用相同的脚号,就不会连到中间的焊盘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连中间的脚是两联同用接地的,如果不用相同的脚号,就不会连到中间的焊盘的吧?

相同的网络脚号一样,你参考双运放的使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