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这个老机子的中频是如何耦合的?

楼主(2018-05-22):
今天翻看《晶体管收音机手册》,19页,泰山3102。手上没有该机,网上找到图片,见它很有特色,铆钉板、空气连自然不说,中周是圆形的是不是很少见。最主要的这只三管机中放输入用了双调谐,是不是唯一。就是有个问题:它的双调谐是如何耦合的?即不是电感耦合也不见耦合电容,看它的实物和电路板安装图也未看明白,功力不够啊这是。

网友:
说的是BZI和BZ2吧,这很简单,是靠漏感耦合。

网友A:
双调谐中频电路是有,目的是增加带宽,但它们之间是通过电容耦合的图中漏画。

网友B:
看电路板图,BZ1和BZ2空间距离很近,可以达到磁场耦合的效果。

网友:
电感偶合.或者说电磁偶合,不会受外界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调谐中频电路是有,目的是增加带宽,但它们之间是通过电容耦合的图中漏画。

好像板子上也没有,那个几P的小电容

网友C:
三管超外差的商品鸡,用管真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图,BZ1和BZ2空间距离很近,可以达到磁场耦合的效果。

也就是C7、C8比较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管超外差的商品鸡,用管真省啊

作为超外差机,是不能再省了

网友:
感觉如果是电磁耦合,两个中周离得太远,而两个中周的谐振电容靠得这么近,似乎相当于一个几皮法的电容耦合了。调整这两个电容的远近,就能够调整两个中周的耦合度。

网友D:
电子管收音机中周两个磁芯在一个屏蔽罩内也是电感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收音机中周两个磁芯在一个屏蔽罩内也是电感耦合。

还是有些莫明其妙

网友:
装过再生来复式收音机的就会有体会,那个高频扼流圈位置很重要

网友E:
2#.4#.55.6#.13#.都没说对

12#解释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55.6#.13#.都没说对

12#解释是对的

很神奇!还有哪款用这种?

网友(2018-07-14):
怎么做这两个中周?,用扫频仪测量看看

网友F:
问了几个老前辈,正如十楼“五十七度半“所说C7、C8靠得近,是利用C7、C8电容极板之间的电容来耦合,上扫频仪微调这两个电容的距离就看出苗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了几个老前辈,正如十楼“五十七度半“所说C7、C8靠得近,是利用C7、C8电容极板之间的电容来耦合,上扫频 ...

这样就说得过去了。就是觉得设计很奇妙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