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无线路由器可以接几台手机

楼主(2018-05-22):
网络是联通100M,路由器小米,之前一直用,没发现什么问题,而这次,三台手机,我的和另一部是同牌子同型号的,再另一部就是小米,只有我的可以正常使用,那两部拔号都拔不上,更不要说网速了。开始以为是手机问题,搞了半天,试一下断开我手机WIFI,那两部马上就连上了,上网正常,而我再拔号,又可以接上,而那两台,又断网了。才知道是路由器方面的问题。另外小孩看电视的网络机顶盒,无线的,也说用不了。

第二天,有客人来,只有我和他的手机,两部就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搞不明,是不是完全是路由器问题?

网友A:
可能是路由器用时间长了出故障了,国产路由器经常这样。我的tp-link用了一年之后经常连接正常没有流量。然后断电再上电又正常了。现在四台电脑五台手机连接正常,也不卡,不过还是不太建议买小米的东西,毕竟一分钱一分货,老家都是用的网件的路由器,用了八九年了才坏。

网友B:
一个路由器可以管理254个地址...........

网友C:
是不是有什么干扰?找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路由器用时间长了出故障了,国产路由器经常这样。我的tp-link用了一年之后经常连接正常没有流量。然 ...

断电,拔开电试过,都是不行。现在纠结的是,如果真的是路由器的问题,换,没所谓,什么都会有坏的,就怕是网络其它原因甚至是人为的原因。第二天天气气温更高,两部手机连上wifi,完全正常,前一天就是不行,深夜都不行,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什么干扰?找找原因

在农村,没什么强电高压高频之类设备,而且搞到深夜两点多,而且同一时间只有一部手机可以完全正常上网,另两部连都不能连,所以应该不干扰方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手机放无线路由外壳上试试,小米的东西一向是不考虑温度稳定的
拆开贴一个大的散热器问题马上解决

拆开看过,一片电子板,本身就没有散热器,当时断电再试没任何改变,而且路由器单独摆放,第三天气温更高,又正常使用了,所以排随温度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路由器可以管理254个地址

无线可以管理几部手机?

网友E:
这与路由器无关,与运营商也就是联通有关,它不给你放ip的号,你就是用再强的路由器也是做无用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与路由器无关,与运营商也就是联通有关,它不给你放ip的号,你就是用再强的路由器也是做无用功。

我就是怀疑是不是这个问题。之前用的好好的,三四部手机,两台电视机,都没问题,就那两天,星期六日,就是只能一部手机,另一个是他们专配来电视盒,其它的都不能用。而到了星期一,两部手机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是觉得奇怪了。

如果确实是他们搞的鬼,我就不用搞自己的路由器了,直打电话骂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一下看看,不过照我说的加散热片基本上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骗你是小狗

不是骗不骗的问题,好意心领。

这次应该不是温度问题,我断过电,拆开看过,接上去就是不行。一部手机连得飞快,再连多部根本就就连不进,不是快慢的问题,觉得明显是系统限制的问题。第二天气温更高,两部手机同时上网看视频,试了十几分钟,没任何问题。这样子,你觉得还是散热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更新固件看看 有的路由内存小 的确 链接多了 就不稳定

这路由器用过一年多的,平时两三部手机,加上电视盒,没什么问题,这次就是莫名其妙,就一部手机,多一部就断开,注:是断开!
而星期一那天,两部又没事,所以不能全怀疑路由器本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怀疑是不是这个问题。之前用的好好的,三四部手机,两台电视机,都没问题,就那两天,星期六日,就 ...

不必纠结,从宏观上说,这也和运营商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ip资源主要掌握在制定规则的人手里(美国人),分配给我们的有限,而中国上网的人(不是指无线网络如手机3g,4g网络等)又多,资源不够用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TP的很好用看电视玩手机玩电脑同时进行,很好的941的450m V6

平时没什么问题的,就这次,我是想找出是什么原因。下次备几个,如果其它的可以,那就是这个的问题了。

网友H:
一般的家用路由器接10个以内是没多大问题的。但是你说的手机连WIFI要拨号?是怎么回事!没搞懂你的网络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的家用路由器接10个以内是没多大问题的。但是你说的手机连WIFI要拨号?是怎么回事!没搞懂你的网络状况 ...

可能说法有误吧。就是手机连接WLAN。

那两天就是这么奇怪,就只能用一部手机连上那只路由器的WIFI,其它的多一部都连不上,不是快慢的问题,另外一个无线机顶盒也连不上。而连上的,不管那部,上网都完全正常,这里可以排除手机问题,也可以排除网速问题和路由器散热问题。在路由器设置上,这个小米路由器,也没有在这方面设置上更改过(也没找到在哪里设置)。而第二天,又完全正常,所以很纠结,到底是网络被人设的还是自己的路由器问题。

网友I:
太老的路由负载吃不起,负载多可以拔插电源,一般能用一段时间,基本上150m以下的路由就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老的路由负载吃不起,负载多可以拔插电源,一般能用一段时间,基本上150m以下的路由就可以扔了

那天明显的不正常,同一时间只能连一部手机,其它的连都不能连。路由器才用一年多,不能老了,然后第二天又正常。我总觉得是不是网络上面给人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天明显的不正常,同一时间只能连一部手机,其它的连都不能连。路由器才用一年多,不能老了,然后第二天 ...

方便的话可以借个好点路由试试,还有宽带多少m,10m以下估计也不行。

网友:
应该就是路由的事,我原来的TP-LINK用了好多年,前年开始手机连不上wifi全家只有我的笔记本能连接,所有的手机都是时能时不能,但是重启路由以后能连上,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换了一个新的路由,全部问题瞬间解决,网速还上升了一个等级(100M电信原来下载只有2M,现在最高能到10M)

楼主:
zhphzw ‘è¨ 2018-5-25 21:52
¤èè·”±èèè·è褔’”è蔨—é—150mè·”±°±‰”

餗é—èè騉…èéèèè·”±¨‰”¨¤è褑觉—‘é

网友:
美国人掌握和分配的公网ip地址已经分发了给营运商,营运商再分发给宽带用户(路由器),手机。

路由器只能够分发内网 ip地址。

根据互联网制式,营运商应该不知道路由器正在服务了多少个手机电脑。

我不明白楼主第一段,拨号是什麼意思,姑且当作wi-fi连线的动作。

综合上述病徵,应该是路由器提供wifi连线给某些手机就会出事, 这便是路由器有问题。请更换路由器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