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继电器有什么代换的吗?

楼主(2018-05-22):
在坛里收了个过程表。输入搞正常。没输出。查是这种继电器不行了?请问有那种普通的可以代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代换,直接买原装的!

哦。有现货啊。那先去看看。谢谢了。

网友B:
有同型号更换岂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同型号更换岂不是更好

是啊!有的话最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有现货啊。那先去看看。谢谢了。

下单卖了。老板说有现货。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