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灯便携式收音机中波远距离接收

楼主(2018-05-22):
经过最近几次调试收音机灵敏度已经达到近乎完美,视频是录制收音机接收日语广播的视频,不清楚是本国对外还是日本本土的广播。录制了视频,懂日语的老师可以辨析一下,反正也不怎么清晰。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yMTIwMjIzNg==.html
接收坐标,山东-德州-齐河-宣章屯镇-社区
接收基督教电台和韩国台跟本地台似的

网友A:
看着很漂亮,发个图纸我们也仿照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漂亮,发个图纸我们也仿照做一个!

只有CAD切割亚克力的图纸,金属部分自己用铝板弯出来的,电源盒子是委托淘宝定制的。电路图以前帖子里发上了。

网友B: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做过两部直流管收音机,上面的中频变压器都是晶体管机的。TTF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做过两部直流管收音机,上面的中频变压器都是晶体管机的。TTF系列的。

晶体管收音机的中周做好了比电子管的强,它是闭合磁路的,磁路漏磁小,向外辐射能量少所以效率高,现在这些磁芯有载Q值超过70很容易。如果用多股线还能提升。而且用电容耦合体积小简单而且耐压高可靠。

网友:
直流电子管做直流电子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晶体管收音机的中周做好了比电子管的强,它是闭合磁路的,磁路漏磁小,向外辐射能量少所以效率高,现在这 ...

我那时做的两部收音机,管子是1A2;1K2;1B2和2P2。输出变压器是用配电盘上的指示灯变压器,380V/6.3V铁芯顺插,垫纸。这种变压器,次级绕组上接8Ω负载,反射到初级上为10K左右。输出40毫瓦的功率。使用晶体管机的中周,开始担心耐压不够。后来用手摇兆欧表测量中周,没有问题。再就是我做得收音机只有短波。正好我和同学文君喜欢的广播电台都在短波里,就没再添加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时做的两部收音机,管子是1A2;1K2;1B2和2P2。输出变压器是用配电盘上的指示灯变压器,380V/6.3V铁芯 ...

输出变压器不用垫纸,因为这种情况基本不需要气隙,除非你那个变压器铁芯很小很小。。另外380变6.3的变压器计算上效率恐怕等效负载15K以上了,这还是带4欧扬声器。。
短波不知道您采用的哪一种线圈,反正大家都受到本振线圈的影响,包括我在内,短波的覆盖系数十分有限而且高低频部分幅值变化大,也不知道是不是模拟示波器输入阻抗不够造成的。反正低频容易停振。

网友:
我是用的104K和101k线圈。具体记不清了。毕竟30年前的事了

网友C:
请教下朋友,振荡线圈是直接使用晶体管振荡线圈还是利用骨架重新绕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朋友,振荡线圈是直接使用晶体管振荡线圈还是利用骨架重新绕制的

直接购买的骨架套件,不是直接应用的晶体管线圈,就是屏蔽罩磁芯什么的套件,自己绕制组装的,电子管线圈振荡回路和反馈回路的比例一般是3:1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购买的骨架套件,不是直接应用的晶体管线圈,就是屏蔽罩磁芯什么的套件,自己绕制组装的,电子管线圈 ...

明白了,感谢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不用垫纸,因为这种情况基本不需要气隙,除非你那个变压器铁芯很小很小。。另外380变6.3的变压 ...

就是那种配电盘上的指示灯。老式的。变压器比大母手指稍大一些的。现在恐怕不好找了。铁芯小,怕磁饱和。所以铁芯顺插垫纸啦。

网友D:
利害, 跟我的5灯交流机有的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害, 跟我的5灯交流机有的一拼.

如果计算一下它的灵敏度比五灯交流机要高,因为有两级中放,比使用6U1变频的灵敏度也高。目前乙电才55V左右,如果我换上那个高压输出高的变压器让乙电达到90V比现在还要灵敏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CAD切割亚克力的图纸,金属部分自己用铝板弯出来的,电源盒子是委托淘宝定制的。电路图以前帖子里发 ...

怎么也查不到原来的图纸帖子,你能不能给发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也查不到原来的图纸帖子,你能不能给发个链接,谢谢!

亚克力的图没有传上来,因为论坛好像不支持传CAD吧。。。而且这是根据手头有的零件设计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个可以手绘一个简图我给你用CAD画出来,您去网上订购亚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克力的图没有传上来,因为论坛好像不支持传CAD吧。。。而且这是根据手头有的零件设计的,如果您也想要 ...

谢谢,我主要的是想了解这个收音机的电路图,是找不到你原来的帖子啦,想叫你再把你的原始贴再给以连接一下,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