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斯勒RB2主机,大屏单碟DVD,悲剧了!

楼主(2018-05-22):
得一机器,泰国产,想改家用,好不容易弄亮了,连续输入5次密码错误,悲剧了!
Chrysler2算出的密码不对,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弄,请了解的朋友指点一二!
感激不尽!!!!

网友A:
已经写得很明白了啊,30分钟后见。加电30分钟后再试就可以了。这个有啥可出招的啊?隔壁数码坛子有克莱斯勒的解码教程。

网友B:
有点不明白,很多车机加密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写得很明白了啊,30分钟后见。加电30分钟后再试就可以了。这个有啥可出招的啊?隔壁数码坛子有克莱斯勒 ...

加电30分钟没反应,一直是最后一图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明白,很多车机加密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防盗吧,确实真心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明白,很多车机加密是什么意思?

这个说起来是老传统了,最早的是可拆卸面板,主要是日系车机,当时有一波人专门砸玻璃偷车机去卖,因为车机那个年代很值钱,所以那会出了可拆卸的面板,现在好像还有些日系厂家比如索尼。先锋等还在出可拆卸面板,但是这种可拆卸只存在于单锭机上,因为便携,下车拆走控制面板,不怕车机丢,后来车机厂家把车机外形做的日新月异,从标准的单锭机发展成双锭和异形机,显然拆面板是没法实现了,即使拆走也没办法拿啊,所以做了个芯片锁,当然,厂家也担心会有有心人会专门偷同款车的车机,所以,在车机防盗芯片里加入了车子的VIN码,以实现同款不用软件不可转换使用,通电会比对VIN码,正确直接进入系统,不符会要求输入密码或者是报警提示(比如法系车,同系车辆可以安装使用,功能无缺失,但是会有警报一直响,除非用diagbox或者PP2000重新编码V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电30分钟没反应,一直是最后一图的画面!

如果一直加电还不行那就只好拆芯片了。。。上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直加电还不行那就只好拆芯片了。。。上编程器。

悲剧了,这个真心不懂!

楼主:
继续求助!!!!!!!!!!!

楼主:
继续求助!!!!!!!!!!!!!!

楼主:
舍不得啊。。。。。。

网友C:
奔驰车机也这样的,按说明拆了芯片可以用,就是一小时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奔驰车机也这样的,按说明拆了芯片可以用,就是一小时自动关机

唉......悲剧了......

网友:
可惜了,这密码,。我有一台也是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