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继电器

楼主(2018-05-22):
老师们信号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区别?电压电流需要控制吗?例如我用在24V车上,直接像普通24V继电器一样接上电源就行吗?谢谢

网友:
控制上没什么区别,信号继电器一般都是金属外壳,屏蔽干扰,触点好像都是银的。

网友:
信号继电器一般控制电流很小,线圈功率也小,很多型号线圈还分正负极,这个要注意

网友:
你是说24v  继电器?

楼主:
网上买家没有信号继电器的使用说明,我之前又没有用过这类继电器,产品上只标注12V或24V。我想知道可以直接在柴油车上使用吗?对电流有无要求?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