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苏联电子管开盘机问题

楼主(2018-05-23):
本人新手一枚,手里有台老旧苏联时期的电子管开盘机,通电灯亮,也转,放音声音很小,失真很大,还伴有哔哔啵啵的杂音,用手触碰磁头没有啥反应,麻烦大神们看看毛病出在哪里,先行谢过啦!机子的图片及磁头部分如图:

网友A:
      只从国产钟声810电子管录音机生产就不再进口苏联的录音机。59年后两国关系不好就更不进口了。90年代前电子管录音机都是各广播站使用,个人80年代开始使用砖头机。现在流入个人之手的开盘机都是企业改制固定资产流入废品收购站的。这里是说明你这个机器是比较古老的、
      录音机故障分为机械故障与电路故障。对于这样的机器难免有机械故障,即便能转,如果润滑不好,阻力大,或者磨损严重包括录放磁头张紧轮等等声音不失真才怪呢。
      排除机械故障,电器部分:仅是录放声小,一般是磁头不正,压带片(你的已经缺失)等故障。其次是音频放大器故障。仅是失真与收音机的失真检查是一样的。放音杂音是非常复杂的故障,紧固件松动,各种杆带剩磁等等。
      这样的机器不值得一修且修理费力,效果也不理想。

网友:
看你图,好像磁头有点问题!

网友:
刺头好像不是原装,后换的,原来的磁头工作面应当基本位于外壳正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从国产钟声810电子管录音机生产就不再进口苏联的录音机。59年后两国关系不好就更不进口了。90年代 ...

谢谢版主,尽量鼓捣好他吧

楼主:
经过几天研究,确定几个方面可能出问题:电位器无法控制音量大小,损坏;磁头磨损严重;耦合电容失效;管子老化;关于磁头位置好像原机就这样设计的,应该不会歪成现在这样的

网友B:
单声道磁头,录放也只能是单声道的。做收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声道磁头,录放也只能是单声道的。做收藏吧。

就是单声道的机子,估计比上海L601还早,想整好在收藏啊

网友C:
苏联当年的电子管机,多用硒堆整流。
搂主的机子不知型号,是否如此待考。
不过还是建议先从电源查起。

网友:
从原机磁头外罩可以看出,磁头与磁带运行方向应该是成90度的。现在这磁头不是原配,而且还歪斜。

网友D:
这个是电子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苏联当年的电子管机,多用硒堆整流。
搂主的机子不知型号,是否如此待考。
不过还是建议先从电源查起。

整流是用硒堆块的,型号我也不知道,没有标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电子管的吗?

电子管的,四根管子,6H1,6H2,6P14,6E3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精力放在传动部位吧。只要磁带能认真的转起来,磁头和电子放大部分就不是问题。

磁带转动正常,就是声音小,仔细观察少了压带海绵那样的东西,导致带子跟磁头接触不密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