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个示波器吧

楼主(2018-05-23):
近期想做高压和射频的东西,要自己买一台示波器,用过泰克和优利德的产品,泰克的太贵,优利德的风扇声音大,不知道现在优利德有没有静音风扇的产品。  还有什么品牌大家用的好的推荐一下,要100MHz带宽,双通道的。

网友:
有钱上泰克、力科,没钱上普源、优利德。

网友:
看预算了,预算有限就上国产普源,鼎阳之类的,或者二手泰克是德

网友:
看你的预算了,入门级示波器里面,100MHZ也有高低贵贱之分,
安捷伦InfiniiVision 1000 X 系列示波器 100MHZ也要三四千,泰克的的也差不多,最低端的TBS1000B S系列也接近三千,更别说以后的售后了,会让你头疼的
而国产示波器就不一样了,中低端的示波器现在国外大牌与国内品牌相差不大,普源的DS1000系列,早期的产品价格不低,屏幕才5寸吧,优利德手持万用表做的的挺好
我推荐你去购买鼎阳的SDS1122E+   带宽免费升级到150MHZ,当然预算高可以去看下SDS1000X-C系列,免费升级到200MHZ呢

网友:
国货手持都有风扇,外牌台机好像只有泰克玩具级的无风扇。

UT还不声音是最吵的

网友:
那样就简单了!直接把风扇拆了就行了,在外置一个风扇就行了!

网友:
DSOX1102G,是德的怎么样?

网友:
预算越多,玩的越爽

网友:
刚在闲鱼败了一台SDS1122。

网友A:
示波器是模拟的好?还是数字的好?还是虚拟的好?请大侠指教。

网友:
我现在手里用的SDS1102X-E 还可以

网友(2019-10-10):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是模拟的好?还是数字的好?还是虚拟的好?请大侠指教。

本人专修音响,只用模拟的,数字的放床下有几年了。

网友:
买个辉光的,就是用灰度表达信号重复频率。

网友:
你都知道泰克了,我就不说了。安捷伦也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