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耦合双调谐中周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8-05-23):
最近发现一些电感耦合的AM双调谐中周的第二中周的初级也接到了电源(正极),例如牡丹648,649等。请见附图的箭头所指。很想听听各位对此接线的看法。

网友A:
对于这种接法,我也曾经注意到了。有些电路,就没有这条接线;有些电路,这条接线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比如,是在第一只中周次级绕组的这头或者另一个头处。不知这几种接法,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A:
我估计,可能主要是几种接线方法,各有不同的分布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接法,我也曾经注意到了。有些电路,就没有这条接线;有些电路,这条接线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比如, ...

很是如此。我看到的就是牡丹机,有几个机型采用电感耦合,而第二中周的初级基本都有抽头,而抽头点有接正极(与集电极同)的,有接地(负极)的,也有悬而不接的。有一两个机型的二次AGC接到这里,但648就没有。很想找到原由。

似乎北无的设计人员中有钟情于电感耦合双调谐方式的(相比上无厂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可能主要是几种接线方法,各有不同的分布电容吧。

谢谢求版的输入。

网友A:
电感耦合有其特有的优点:元件少,性能稳定。相比较外电容耦合或者内电容耦合,少用了一只电容器。

网友:
由于测量方法不精密,我就没有感觉出来,电感耦合时,那条多出的导线的作用。有这条线与没有这条线,没有任何差别。这条线接在这里与接在不同的位置,甚至是接在第二个中周的热端,都没有什么明显可以感觉得到的差别。

网友:
没啥特殊的,等于接地。

楼主:
抽头点接电源正极可以看作为交流信号的接地,但是如果不接又会如何?也许对人体感应敏感?稳定性不佳?能有当年北无的设计室的人讲讲就好了。

网友:
aaef6576d6e76722941d1115b95d182c_095754ihghrgyy9aa4hhag - 副本 (2).jpg

aaef6576d6e76722941d1115b95d182c_095754ihghrgyy9aa4hhag - 副本 (3).jpg

网友A:
我顷向于把第一只中周的次级与第二只只周的初级的连接点接“地”的接线方法。因为这样做,初级次级中周都可以多一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顷向于把第一只中周的次级与第二只只周的初级的连接点接“地”的接线方法。因为这样做,初级次级中周都可 ...

是的,说起来可以有五种接地方法,就是二中周的五个接点,加上不接地方式。牡丹746 用的是第二中周的抽头点直接接地,与中周外壳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耦合有其特有的优点:元件少,性能稳定。相比较外电容耦合或者内电容耦合,少用了一只电容器。

最主要是在性能上要优于电容耦合,缺点是绕中周要麻烦一些,耦合度需要反复试验确定,因此一个系列的中周里总是配对使用,不能混搭

网友B:
第一中周接在电源正,第二中周也接电源正,这样即使线圈间漏电短路,也不会损坏其它元件。悬空也可以,但分布参数没有接正电源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中周接在电源正,第二中周也接电源正,这样即使线圈间漏电短路,也不会损坏其它元件。悬空也可以,但分 ...

谢谢,不过它只是减小了一中到二中初级的通电的可能,而即使此情况发生,也不会对一中放有影响。我还是觉得悬空无妨,不过也许稳定性会变差,或人体感应明显。一般标准的电感耦合电路并没有二中周初级的抽头。

网友A:
这点点儿电压,不必考虑漏电问题,只要绕组间绝缘正常,就是安全的。至于有各种不同的接法, 我想可能仅仅是设计者的习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点儿电压,不必考虑漏电问题,只要绕组间绝缘正常,就是安全的。至于有各种不同的接法, 我想可能仅仅 ...

谢谢求版。我也不认为有考虑极间漏电的必要。我发现北无的产品中双调谐的中放里电感耦合的比较多,电容耦合的略少于电感耦合的。这样应该是有一套适用的中周来确定耦合度。而在众多的电感耦合机型里744,648,649都是抽头接热端,而643,645,646则是悬空,另外746,941,则是抽头接地。在同一个设计室里也许有几个‘大拿’,各做各的,但也许是一种试验,寻找最佳方案。我觉得也许将抽头接地(或热端)也许对二中周的对一中周的阻抗(负载)有一点儿影响,也许目的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