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东芝 Satellite 3000笔记本维护经历

楼主(2018-05-23):
半个月前,想起旧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很久没有充电啦,就翻出来挨个充电,发现老东芝电脑居然无法启动,充电指示灯显示正常,电源指示灯正常,启动指示灯正常,硬盘有反应,就是黑屏,强制关机失灵,可关机,瞬间又自启动,只能拔电源。
     开始,怀疑是保存基本设置的电池没有电引起,利用上周末休息时间,把电脑拆开,检查3伏纽扣电池电压基本正常,2,7伏,应该可以满足启动要求,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更换了新电池,试机,故障依旧,维修陷入了困境。
     昨天,想着既然这台电脑坏了,不如把内存上到其它电脑上面,扩扩内存容量,就把两片内存拆下来,拿到另一台联想笔记本上比了比,发现不一样,就又把内存装回东芝电脑上,再次试机,发现这次电脑可以强行关机啦,不用拔电源啦,忽然想起,内存故障也会出现前面叙述的故障现象。
     有了思路,就开始动手,先是逐条,逐槽的跟换,确定其中一条内存有故障,这就简单了,找来橡皮,把故障内存的金手指反复擦拭,擦掉上面的氧化层,露出金灿灿的本色,从新插上,通电开机,一切正常。
   这台东芝电脑还有一个毛病,自带喇叭一边无音,另一边声音沙哑,外接口输出正常,怀疑是喇叭或者是功放部分有问题,这周末,抽时间,再修理。

网上借了两张图片,就是这个型号。

补充内容 (2018-5-30 17:38):
昨天晚上搞到12点,终于把电脑的外放喇叭搞定了,经测试,两个原喇叭音圈导通正常,一个音量极小,另一个声音沙哑,换上旧手机拆下的两个外放喇叭后,久违的启动自检音和系统开启音乐再现,声音洪亮。

补充内容 (2018-6-5 16:44):
这周末有时间,把拆下来的外放喇叭打开,其中一个的强磁铁已经碎成了渣渣,成了一坨坨吸附在铁壳上,难怪没有了声音,另一个碎掉了一半,还有一点微弱的沙哑声。

补充内容 (2018-6-5 16:47):
从坏掉的手机耳机上翘下两个强磁铁,直接吸附在清干净的铁壳中,放准位置,也不需要上胶,妥妥的,两个喇叭有可以欢快的唱歌啦。

补充内容 (2018-6-5 16:50):
这台电脑应该也有15年了,出现故障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碎成渣渣的磁铁还是第一次见到,其他坛友有没有遇到?

网友A:
我的戴尔也是,无内存条也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戴尔也是,无内存条也不能开机。

内存故障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往往也是容易被忽视的,很容易被误判为其它故障,造成问题扩大化,甚至造成电脑报废。

网友B:
电脑故障十有八九是内存条原因,要么内存条烧坏,再就是金手指氧化接触不好。台式机一般先排除内存-显卡-电源。笔记本是内存-显示屏-主板。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听喇叭就行,一般开机叫就是内存,不叫的话主板挂了。

网友:
楼主的电脑好老啊!

网友C:
问题不一定就是内存的问题,说不定根源在E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不一定就是内存的问题,说不定根源在EC电路。

谢谢回帖,经过几天的试机,发现两条128兆的内存,其中一条不太稳定,机箱温度一高就会翘掉,准备只用一条好的,直接上liunx系统,只当是学习用。

网友(2019-12-18):
有次给笔记本换了条内存开机快了很多,才明白用了几年的内存有条有问题

网友:
老古董机,值得收藏。

网友(2020-01-25):
引用 网友B:
电脑故障十有八九是内存条原因,要么内存条烧坏,再就是金手指氧化接触不好。台式机一般先排除内存-显卡-电 ...

是的,各种莫名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