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高人多请教

楼主(2018-05-23):
一台飞利浦老机:FM高段收台108正常,到102变成95台,后又从108开始,向前段到95。总之收台变成不段重复岀现。
请教是啥问题?

网友A:
变容二极管变质,更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容二极管变质,更换试试。

谢版主指导。本人菜鸟:机是分立件,内有几个二极管,能指示哪部位的二极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版主指导。本人菜鸟:机是分立件,内有几个二极管,能指示哪部位的二极么?

一般常见于电路高频调谐部分,黑体、长方块,有色环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常见于电路高频调谐部分,黑体、长方块,有色环标识。

谢谢。下次拆开找找,测量下。应和普通二极管测量方法一样吧?(正0反100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下次拆开找找,测量下。应和普通二极管测量方法一样吧?(正0反100欧)

变容二极管的数据不是这样的,反向电阻应该近乎无穷大,否则有可能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容二极管的数据不是这样的,反向电阻应该近乎无穷大,否则有可能就是坏的

谢谢。我写错了,应是正100欧左右,反无限大,即表针不动?

网友(2018-07-22):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写错了,应是正100欧左右,反无限大,即表针不动?

对,应该是这样,表针不动或是微动

网友:
就这样凭空猜想是不好判断的;也许是有人说的变容二极管的问题,也许是变容二极管电路的其它元件的问题;甚至可能是调谐机构打滑也能出这个毛病;不把机器拿到手,不拆开看没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