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区的老师多,帮忙看看,大理石箱体,还有折腾的必要吗,

楼主(2018-05-23):
大理石箱体每个重46斤,高音开口9cm,低音开口14CM,倒相开口6cm,容积36×18×24cm,老师们帮忙给个参数,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先确定能装的最大低音喇叭尺寸,看看能装165毫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能装的最大低音喇叭尺寸,看看能装165毫米的吗?

165mm喇叭可以装,

网友:
是个好东西,值得你好好收拾一下。

楼主:
箱体容积准确测35×16×22

网友:
体积偏小。

楼主:
这是内容积,量的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内容积,量的里面

12升左右偏小。

网友:
自己折腾,乐趣大于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石头音箱内表面要贴阻尼消振橡胶,贴完橡胶片以后容积会更小……

吸音棉可以吗,或是汽车上用的阻尼沥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升左右偏小。

可不可以用汽车喇叭,,汽车上容积应该是小吧

网友:
体积小了……

楼主:
都说小了,看样没有投资的必要了,

网友D:
也不算太小,只是要有下潜又是这个尺寸的喇叭的话,要买比较贵的喇叭才能用这么小的箱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算太小,只是要有下潜又是这个尺寸的喇叭的话,要买比较贵的喇叭才能用这么小的箱体。

大体方向,什么喇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体方向,什么喇叭

便宜又已知的就惠威的D6.8。。。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便宜又已知的就惠威的D6.8。。。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id=39603&page=2

你看看这个箱体多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5257&extra=&authorid=39603&page=2

你 ...

楼主这箱子你不是计算了容积12L嘛,除掉喇叭后面和导向管,净容积10L多点,D6,8的数据也可以有55~60HZHZ了,做到21.5L这么大就38HZ,你看,楼主可能测量测量都不会,就别说那么复杂的事情了,就这样的下潜,也可以满足了吧。至少比一般喇叭装这种容积只有70HZ左右的好。

网友E:
好东西,箱体结实,装全频喇叭,用胆机推。碰到过一对万元游戏机拆下的全频喇叭,声音至今难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箱子你不是计算了容积12L嘛,除掉喇叭后面和导向管,净容积10L多点,D6,8的数据也可以有55~60HZHZ ...

确实不懂啊,一头雾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箱体结实,装全频喇叭,用胆机推。碰到过一对万元游戏机拆下的全频喇叭,声音至今难忘

经常在废品站转悠,估计能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箱子你不是计算了容积12L嘛,除掉喇叭后面和导向管,净容积10L多点,D6,8的数据也可以有55~60HZHZ ...

这点点下潜基本没影响,还有很多场地50-60都会产生严重驻波,这部分频段难逃被切掉的命运,你实际弄一个出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在意这点下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点点下潜基本没影响,还有很多场地50-60都会产生严重驻波,这部分频段难逃被切掉的命运,你实际弄一个 ...

如果不在意这点下潜,那么箱子也不算小了。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在意这点下潜,那么箱子也不算小了。足够了。

不一定在意,但也确实不好。既然不好,没必要太挑单元。随便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在意,但也确实不好。既然不好,没必要太挑单元。随便搞吧。

如果是随便的喇叭,其实这种容积适合的是那种5.25寸的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