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个12V风扇电机

楼主(2018-05-23):
我有一个电脑上的CPU风扇,因长期使用有灰尘较多,出现了不旋转工作,经过检查发现线路有腐蚀,清理灰尘并补焊后无果,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控制芯片取下后,发现是芯片下给图中电阻供电的走线有细微裂纹,补焊后正常。

风扇电机芯片引脚出现腐蚀

风扇电机芯片引脚出现腐蚀

断线位置

断线位置

网友:
不错!这类故障在许多场合都会有。

网友A:
谢谢分享论坛有您更精彩,不知是如何拆开和复原的,如有步骤就好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准备学习各种维修,准备买个放大镜工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论坛有您更精彩,不知是如何拆开和复原的,如有步骤就好了

用热风枪310度,风速3,直接吹就取下来了

网友B:
这个电路板好像是在塑料里面的,不好取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板好像是在塑料里面的,不好取下来吧

取的时候有点技巧的,先把不干胶的贴纸取下,然后将风叶上的塑料卡子去掉后把风叶拿掉,取电路板时直接拉不出来的,应该顺时针旋转电路板,连同塑料座子会会松动,然后即可取下。